交流采样中能正好采到值为0的时刻吗

楼主(2008-04-15):
在交流采样中,能不能正好采到值为0的时刻,从而根据间隔一个过零点的两个过零点间的数据点为一个周期内的数据?

网友A:
你肯定有采不到0的时候,应该以最接近0的时刻为0点.

楼主:
怎样取最接近0的时刻,有没有什么算法之类的?

网友B:
增加采样速度,当两点之间的差值小到一定程度时,就可忽

网友C:
计算

过零点的时刻应该是由零上和零下的几个值算出来的。

楼主:
当两点之间的差值小到一定程度

当两点之间的差值小到一定程度,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

网友B:
时间差啊。例如一个周期是20ms,你要误差小于1%的话

那么当采样的间隔小于0.2ms时,就能满足要求了。

如果你想获得比较准确的周期时间,还可以利用0点附近的两个点做线性插值计算获得。

网友D:
提前进入0点等着采0点值。

哈。。。

网友E:
通过硬件电路确定0点,提前等待采集

网友F:
零点附近做线性插枝,典型的做法

数学上很简单的问题,就不必用硬件了

楼主:
该怎样做插值

怎样做插值,有哪些步骤,请大家帮帮忙详细说说,谢谢啊!

网友B:
线性插值啊。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假设A城市到B城市距离为10千米,平时我们从A城市到B城市需要的时间为3小时。
现在你老婆从A城市去B城市找你,你只知道你老婆在1小时前在A城市打了个电话告诉你,
她已经出发了。那么你如何确认她现在已经到什么位置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线性插值问题。

网友G:
可用微分逐渐预测零点。

网友H:
用一个电压比较器,将正弦波转换成方波

网友I:
我是这样搞的.

在单片机接收到下降沿后,进行延时,延时时间10MS左右,你对着示波器调整一下就行了.不过精度有可能不是非常高...也能将就着用了..我是这样用的.嘻嘻..还很好用..

网友J:
个人觉用硬件触发可能更好一点,软件处理负荷比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