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控制电机谐波问题!

楼主(2008-04-16):
(无正文)

网友A:
是EMC通不过吗...

一般,在电机里面加两个电感. 在电机引出线的地方加磁环,绕个两圈.
还有好像是在电机正负极之间,串两个电容,两个电容引脚之间接电机的外壳.
用Y2电容.  然后电源进线也是在磁环上绕一圈.我原来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
此谐波不是用软件能消除的

用硬件消除谐波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用可控硅。

网友C:
从“斩波”两字可以看出,可控硅比较暴力

它是个干扰源,解决重点放在电源端。

楼主:
re:IceAge不用可控硅的办法请大哥具体介绍下谢谢!

我也知道用可控硅控制是不可能完全把谐波去除的
我这几天另又做了一个就是用IGBT去做控制的,可是也是有谐波存在
软件在做电机的稳定性方面我也做了改进,但是谐波方面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谐波问题一直困扰着俺!俺这些天真的是快要疯掉了,饭吃不好觉睡不好!

4楼的大哥:如果用"斩波",应如何做呢?也介绍下,谢谢!

实在抱歉,小弟刚刚从学校出来,硬件的知识实在是太少,希望大家多多照顾下!
麻烦各位了!
谢谢!

楼主:
re:2楼 你说的这些我都做了

那些只是做一些一般的干扰!对于谐波可能这样做对它不起很大的作用!
对于谐波只能去滤波,可是这个滤波器我不知道怎么去设计!

网友D:
改成过零触发,不要调相

调相不可避免谐波干扰

楼主:
过零检测肯定是要做的

过零检测肯定是要做的
要不做,移项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通过移项控制电机的功率也当然需要一个参考点
这个点用的也就是过零点!
请大家再多想想办法,不吝赐教!

楼主:
奇怪了,我的贴怎么这么少人回啊

我真的是搞不明白同样是新人
tragicjun提了个:今天买了个温度传感器不知道怎么用??
哇!我好惊讶那么多的人回贴,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大家回答了三篇!
还挂在版面上!
我这个问题挂了好几天了只有那么几个朋友回帖!
我真的搞不明白同样是新人,为什么对待,差距是那么大尼?
隐藏的高手们帮帮忙吧!

网友A(2008-05-24):
有可能这样..

1在电机两端并一个电解电容.这样波形会平整,干扰会少很多.

网友E(2015-07-28):
现在的一个案子碰到同样的问题,TRIAC 斩波调速,三次谐波电流超过2.3A,向各位大神请教解决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