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硬件自检的问题.

楼主(2008-04-16):
公司用的是atmega128型号的单片机,有扩展外部RAM芯片,通过单片机内部程序可实现对外部RAM的线路检测,比如RAM的D0~D7其中的任一脚虚焊,单片机可以发出警告.现在的问题是单片机是怎么来判断引脚虚焊的?是不是RAM芯片的D0~D7输出数据给单片机的数据总线,单片机根据其中的某一脚为断路或高阻态,借此判断线路虚焊?我是刚在做硬件维修,这个问题一直没弄明白.
  还有如果RAM的地址线有一条悬空,则数据输出是不是肯定为高阻态?
  大家知道的话,请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写特征数据,然后读,参考键盘扫描。

楼主:
回NE5532

你意思是先给RAM的某个寄存器写数据,然后在从这个寄存器读出数据.那么如果RAM的数据总线是在高阻态或者数据总线某一脚是虚焊的,单片机读到的数据是怎么样的?比如D0这脚虚焊,那么单片机读回去的数据是0还是1?

楼主:
回armecos

我平时在检测是碰到如下参数:
程序  186593H
常数表 7D93FFH
海图  894830H
RAM   OK
现在知道这些参数是什么意义了,应该是rom存放数据校验的结果.那么如果在电路板上只有两处ROM,一个是atmega128单片机的片内flash,还有一个 片外的nand flash.那么常数表一般是放在哪里呢?

网友B:
都可以,

写在程序里很方便,写在外部的好处是改动程序不必下载数据,反之也一样。
你的基础不好,肯定还有很多没有问出来的问题,这些都是常识性的知识,最好参加我们的基础培训,你这样问来问去很难得到系统全面的提升。

网友A:
你主要是没仔细去想问题的关键。

总线上一般都有上拉电阻,虚焊了,读回来肯定是1,你用一个滑动的0来检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