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计数编程的疑惑

楼主(2008-04-17):
脉冲计数的程序,C语言该怎样写?脉冲有一定时间宽度,用C写的话,脉冲、还有时间宽度在程序中该怎样表示,检测脉冲上升沿时,用什么方式怎样判断?很困惑,请大侠们帮帮忙,谢谢啊!

网友A:
如果仅仅是脉冲计数

单片机都有计数器。这是个硬件的活。

楼主:
如果不考虑硬件

在不考虑硬件的情况下呢,就是不用单片机的计数器,写一个通用的计数C程序

网友B:
速度够快就行

楼主:
要求是不用计数器

如不用定时器、计数器等,用C写的一个通用程序,脉冲在程序中是不是该用离散的数据点来表示的?

网友C:
不知是不是我没理解清楚,

用边沿触发方式下的外部中断0,1不是也可以对脉冲计数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