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RJ45网络通信的一点疑惑?

楼主(2008-04-17):
通常我们说485设备的带负载能力是32个标准节点,
但是在以太网通讯时就没有提这个问题,网卡的输出信号也是有
驱动能力的,为什么没有强调它的负载能力呢?貌似一个节点可以
无限连接似的?在此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不懂瞎说

以太网组网要通过HUB或交换机。驱动能力是由它们提供的。

楼主:
这下敞亮了

多谢2楼!

网友B:
网卡的输出信号是有标准的

现在有很多设备使用rj45供电,和usb一样不能无休止取电,usb一个口输出500ma最大,现在有很多半导体厂家生产rj45供电变压器,可以到googel上看一下,就知道能带多大负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