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一句:分时调度时数码管扫描暂停咋整

楼主(2008-04-17):
我是弄的分时间片的,但是不可剥夺,也就是必须要执行完了才切换,我时钟节拍10ms,8个数码管,这个扫描咋整呢?每个数码管要点亮一MS才扫描下一个数码管,这个一MS咋弄啊,如果白等的话,不甘心,如果给时钟节拍搞到1ms,倒是可以弄,但那样中断频繁了点吧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呢?你们又是怎么弄的呢?别说抢占式的,俺不想保护现场

网友A:
时间片有多种形态的

1,可以是每个时间片分配一个固定的时间,也就是你用的办法
2,也可以重复不断扫描每个任务,让时间到的任务执行,然后立刻退出。

第2个可以解决你的问题。1ms 中断时间不算短了,我 60us中断1次 ......
XD........

楼主:
怎么见他们都说10ms呢

那他们数码管扫描咋搞啊  1ms点亮的时间不知道咋利用

网友B:
先学会怎样做到尽量出让CPU时间

只有这样才是真的入门了

实在不会就去随便找个现成的OS用吧

楼主:
To xwj

我现在就是想让出这1ms,你说吧,节拍10ms,别搞任务切换,保护现场之类的
请教

网友C:
上个驱动芯片就得了。

网友D:
你要的其实就是定时中断

楼主:
看了老农的程序,知道了

中断还是5ms的,20ms是软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