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让串口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2008-04-18):
我想制作一个串口上的类似软件狗之类的板子,板子直接由串口供电,可是当与89c2051连接时电压被拉的很低大概只有1到2v左右时,请问高手是不是出口的驱动电流不行,我用的是RTS和DTR脚。是不是串口的其他未使用的脚也用来进行供电(如何让其他脚也能提供电,通过软件控制还是更改硬件实现,请高人指点)

   不行的话 要用串口给单片机供电如何解决如何解决,要是89c2051不行的话,选用哪款功耗低的单片机

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高人怎么还不现身

高人怎么还不现身

网友A:
电平整流稳压一般也够了

实在不够用 RTS 线,要在电脑软件编程时设定 串口的 RTSEnable 属性为 Ture.
可提供5v几个毫安。

最好用分离元件串口电平转换电路,省电。
一般单片机电都够了。推荐avr频率不超过1M时电流小于1mA.

楼主:
那不需要用max232电平转换了???

那不需要用max232电平转换了???

楼主:
还没找到答案

还没找到答案

楼主:
再找答案

再找答案,拜托大虾,给个方案

网友B:
倒是可以供电的

可以使用串口两个端子,最大可以输出4.7V电压,但是你的单片机不能拖过多的负载。。。

网友A:
串口第7脚可以用来供电。

串口第7脚第4脚可以用来供电,有两个前提条件。

1.需要电脑端的软件自己编写。设置串口的RTS属性为 Enable.
2.供电有限,不能超过10mA(自己用过)。

第7脚---串二极管
                       接7805---供电
第4脚---串二极管  /

楼主:
如何自己编写

如何自己编写电脑端的软件。设置串口的RTS属性为 Enable.有没有相关资料,那位高手有的话发分给我,我的邮箱anq1982@qq.com

楼主:
232装换电平

用232装换电平不可以吗???

网友A:
软件

“....10楼: 如何自己编写如何自己编写电脑端的软件。....”

大哥,你不会编写电脑端软件,怎么做软件狗阿?难道有现成的程序?

网友C:
如果只是想省个电源

可以从USB取电,标准的5V,负载电流500MA,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D:
电路

我有电路~
  呵呵

楼主:
要用上位机软件来控

楼上的,这样供电稳定不,是不是也要用上位机软件来控制,要是的话,大虾能不能提供上位机的控制软件

楼主:
只做硬件

我只做硬件部分,上位机软件我这里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