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C51 在定时器上遇到问题

楼主(2008-04-18):
我想在定时器1中断里 点亮两个IO口连接的 LED   但是灯没亮,程序应该没有进入中断吧? 到网上找了一下定时器设置的程序代码,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EA=0;
    P00=1;
    P01=1;

    TH1=0xb7;
    TL1=0xff;

    EA=1;
}

//******************************

void  main()
{
    IE=0;
    TMOD=0x10;
    TH1=0xb7;
    TL1=0xff;

    TR0=0;            //关闭定时器0
    TR1=1;
    EA=1;
//    ET1=1;            //enable timer1 interrupt
    TR1=1;            //启动定时器1

    {
          (....省略)
    }
}

网友A:
TMOD=0x10有问题

你看书吧

网友B:
中断错了

interrupt 1是timer0,你的设置全是对timer1,没问题才怪.还有设置的代码就不用找了吧,难道自己都设不出来呵呵

楼主:
非常感谢

哦   以前从来没弄过的

谢谢楼上的指点        那timer1 应该是interrupt多少?(问题比较白痴,我真的不知道)

网友C:
知道也不告诉你。

单片机课本里面都有!!!!!!!!

网友D:
合2楼,看错了吧,楼主用的是定时器1

楼主:
谢谢

批评的对   书上有的   此帖可以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