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系列的芯片可用内部晶振或RC振荡吗?

楼主(2008-04-18):
(无正文)

网友A:
内部是RC振荡源,不需任何外部电路

但温飘和制造离散性较大,要看能否满足应用。

楼主:
我在资料上也看到了

  我在资料上也看到了,不过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接电路,从没用过,现在一下子要,还真有点麻烦。能不能说一下电路要怎么接或程序要加什么条件上去。

网友B:
电路不需要改动

程序也不用做修改,只需要在下载的时候,步骤4中选择 “内部RC振荡器”即可,不过还是建议保留外部晶振电路

网友C: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内部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