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源用7805转化为5V,发热特别厉害怎么办?

楼主(2008-04-21):
我这有一块电路板,做电梯控制用的,进入电压为24V,板中用7805将其转化为5V电压,虽然也有散热片,但是用上三四个小时以后发现发热特别厉害,请问各位大哥大姐:市场上有卖24V转化5V发热量比较小的模块吗?   如果没有,我是不是还需要将其转化为12V,然后再用7805转化为5V呢?

网友A:
要用DC-DC模块,要不,你用7805装个很大很大的散热片也行

这种情况下俺一般推荐门板大的散热片:-)

呵呵^_^

网友B:
re

1、25v太高了;
2、应该有专门的电源模块24V->5V;没有也可以定做。。。

网友C:
压差太大了吧

网友D:
问问金升阳

问问广州金升阳,有你要的东西

网友E:
就34063加几个元件就搞定的事

只要能有几十片的量,价格在1元多(国产片子,进口的没用过,在郑州买不到),轻松搞定,主要是看LZ的电流应该小于500mA

网友F:
要是不在乎功耗,在24v和7805之间串个大功率电阻也行。省事

网友G:
解决办法

1、用电源模块,这个要看功率和其他要求,功率小的可以找金升阳,大点的找益鸿泰;要求再高的用西门子,再高的用vicor,盖亚。。。

2、模块一般都贵点,如果想省钱,找个LDO芯片,我用过型号记不清了。

3、再想省钱,就先用7812,再用7805,这样大压差就不会造成很大的发热了。
即便如此,也要用散热片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H:
涛行九天的办法不行

1、ldo跟7805一回事
2、模块不值当,贵了
3、最常规的就是lm2575,足够了

网友I:
前面再加一级就可以了

前面再加一级就可以了

网友J:
可以串一个电阻

如果工作时电流变化不大,可以在7805前串一个功率大的电阻,将压降和热量转移到电阻上去。

楼主:
看了34063的资料,感觉太简单,不会用

它有8个管脚,应该怎么连接阿,还有它的输出电流大么?

网友K:
先把你的5V系统的电流测量出来,再说

网友L:
re

34063频率太低了,纹波大,2575好一点

网友M:
线性方案 P=U*I

网友N:
一般两级转换 先7812,再7805

网友G:
LM2576也要30多,快赶上模块价格了,但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不要求隔离的话。

我以前还用过一种,型号记不清了。

网友H:
LM2576也要30多?不会吧,那是3A的,一般使用不上;

LM2575也就2块多吧;

网友O:
LM2575没有那么贵吧?

俺在广州赛格买过两片,5元/PCS,因为量小,俺都没讲价。。。

网友F:
刚好手边有供应商的报价,LM2576,1.55元。

网友K:
LM2576, 1.55元?

一看就知道不是NS的,呵呵。

网友M:
性能可以满足就可以了。1块也有。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G:
纠正

LM2576的价格记成LM1764了,LM2576的价格不高,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P:
LM2575 没有问题的,,

线性电源压差太大,不发烫就怪了。不加散热片,电流一大点儿就烧了。
5/24 你算算效率,有多少热发出来了,,
几片可能收你个4,5块的,量大的话,应该在2块以内....

网友Q:
发热量是这样计算的.

发热量 = 压差* 输出电流.

网友R:
用开关型稳压电路

开关型稳压电路具有极小的耗散功率,因此发热量小,效率高,LM2576是其中的一种.

网友S:
串二极管,串多少自己计算,按照7805输入10v计算

网友T:
怎么这么多废话啊!连LM2575/2576都没用过的吗?

这个贴应该是还没有高手光顾,这么小的问题,这么多人解决不了????我就奇怪了!
光想着7805,就不会想别的吗?
用开关稳压管不就解决了吗?
LM2575/2576,几乎不发热!

网友U:
LM2596要便宜点吧

你这是什么系统用的呀

网友V:
RE:

管压降太大造成的,可以加一级降压电路,比如电阻,二极管,或者7812等。

网友W:
re

7805上消耗功率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大概等于

7805上压降 X 工作电流

这样接你大多数的功率耗在这了,效率太低。

网友X:
LZ的问题比较简单

但我的问题就比较麻烦些了,要求60V输入,15V输出,性价比尽量高

我用LM2576HV,昨天试机,6台样机,有2台插48V输入时烧掉了2576HV -_-!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page=1&t=2932149&tp=60V%u523015V%uFF0C%u5185%u8BE6

网友Y:
压差大了

压差大了就是不应该用LDO,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Z:
好多方法。

首先,可以在24V变5V之间加个7812,先变12V在由12V变5V。还有就是加散热片。还有就是几个7805并联起来。这几个方法可以配合使用。

网友AA:
我说说

能用7805差不多就是1,2安电流.功率不大.加一级是个好办法.反正你也要12V的.

网友AB:
笨,用DCDC就ok

网友AC:
LM2576

LM2576HVT如果是进口的,要在30元左右,国产的也得10元左右,如果低于5元的,那应该是翻新的啦

网友AD:
建议

普通封装的7805肯定不过会很烫,建议试试金属封装的那种可过5A的电流,该可以。

网友AE:
电压输入太高……

24V太高!

网友AF:
用DC-DC吧。

用DC-DC吧。
24V直接用线性转到5V,问题当然大了,如果电流为500mA,7805上的功耗达到19V*0.5A=10W,这样7805会吃不消的。
建议用DC DC做
至于串功率电阻或者二极管,有用,但是不是个好办法,效率太低了。!
楼主如果只是想做试验,也可以这样24V-7818-7809(7812)-7805. 线性大串烧。呵呵

网友AG:
哈哈,我也凑个热闹

这个问题吗,解决最快的还是用LM2575的说,价格不贵也快。不过你可以首先试试前面串十几个二极管把电压降下来看有效果没,嘿嘿,算了,你还是直接2575吧,

网友AH:
TP543

可以用一款TPS543的芯片,可以穩定輸出5V的電壓。輸入電壓范圍比較寬5---30V。

网友AI:
楼上的价格有点贵吧

网友AJ:
不烫就怪了

24V到5V,19V的压差,不管你的电流有多大,1A要在7805上有19W的功耗吧~

能不烫吗~

前端用个降压电路先降压,再7805是最节能的方法,要是不在乎功耗的话,可以考虑串电阻,加散热器,加风扇等方法实现

网友AK:
LM2576不贵啊

我在深圳赛格买的,4RMB/Pcs, 没有杀价,要是有量的话可以砍到2块左右。LM2576用在9V转3.3V的电路中,电流不超过1A,连续使用3个小时,LM2576发热正常(温度不超过35摄氏度)。LM2576用在24V转5V的电路中,如果工作平均电流比较大,PCB设计时考虑散热处理,要求高点的可以考虑加散热片。

网友AL:
串个12v的稳压管

串个12v的稳压管,这样7805轻松了,呵呵。稳压管功率要大点的。我前一阵试过,还好,不过的电流不大,只有50MA,左右,用的是78L05.

网友AL:
工作2小时,没有热

工作2小时,没有热
大概一个月了吧,没听说坏。
效率应该不在乎的吧。

网友AM:
不是很简单的事嘛!

输入输出之间加一个大电阻不就解决了,
不过就是功率损耗大了点!

网友AN:
LM2575是不错的选择

LM2575有国产和进口之分,国产也就4元,进口的7.5元。

网友AO:
2575-5

发热越厉害,说明浪费的能量越大,装大散热片是治标不治本的的办法,用2575-5吧,连散热片都省了.

网友AP:
用电阻啊

一般24v转5v的电流不会太大,用一个大功率的电阻串在24v和7805之间.这样使用肯定没问题的.但你要先把电流测出来才好确定串多大阻值和功率的电阻啊.

网友AQ:
楼主不在乎功耗,所以串电阻就可以啦

楼主现有办法就没有考虑功耗,说明不在乎功耗,所以串电阻就可以啦,省事!

xwj同志就剩下叹气,已经过了意气风发的时候了,你老啦~徐大虾成了徐老吓

网友AR:
换个DC/DC是正道

压差那么大,用LDO,线性稳压大部分的功耗在7805上,不发热才怪.换个DC/DC就好了.价格也不贵.再不然用个34063 搭个电路.也就2块钱搞定.呵呵.

网友AS:
电源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24V 转5V的电源,发热不大,体积是50mm×25MM的,你可以试一下,价格100左右的都有,肯定比你用7805要好

网友AT:
请问在高输入阻抗差动放大器电路中,输入电阻是这样计算

刚刚看了一个高输入阻抗差动放大器设计的电路,用了3个IC,差动输入端用2个7F307,集成运放端用7FOP07,但是我发现在计算那个电路输入电阻时,它的计算公式是这样的,电路输入电阻Rsr=RIC//(AVDRVD)
RIC为共模输入电阻;AVD为差模电压增益;RVD为差模输入电阻
请问是不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AU:
7楼最省事、省钱

网友AV:
发热是因为7805的效率低

7805是模拟型的稳压器件,当工作在24v输入时效率只有 20%多,
你可以选择一下高效率的的,比如LM2597,LM2575等等,这些元件的效率都在 60%以上!

网友AW:
3842也可以,就是复杂点

网友AX:
提供两个方案

1,要是电流不大可以考虑在输入串电阻的方法;来分担7805的功率;
2,要是电流大,可以用LM2576-5 ,开关型稳压电路,电流到3A

网友AY:
我用过LM2575  24V转5V的
7805一般把7V-15V转5V

网友AZ:
提供两种解决方法

第一种方法:串接一个5W的水泥电阻分压  优点:省钱 缺点:效率低,体积大
第二种方法:选一科DCDC例如LM2576  优点:效率高,省掉散热片 缺点:大约4-5RMB(不包括电感和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BA:
34063可以解决

网友BB:
串电阻就行,省钱简单,搞什么2级啊

网友X:
晕死人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大家玩的这么开心

来电有深度的,谁解决了有奖励
输入50-60V,输出15V,待机电流0.1A,通讯峰值电流2A,要求成本30以内

网友BC:
俺用过一个叫ap1507的,3a的大概5块钱

俺用过一个叫ap1507的,3a的大概5块钱

当初用来接硬盘,用了两片,一点都不热,

网友BD:
用DC-DC是最好的根治办法,如2576/2596。

其它都是酬和的临时办法。

网友BE:
问0.1A

73楼:
0.1A是输入还是输出?输入效率95%?的确有深度,输出就无所谓了呵.

网友BF:
我有24V-5V的模块,需要便宜给你。工程用剩下的。

网友BG:
发个图,电梯上的显示板,看出来我是怎么干的没有?

网友BG:
正面的,这是块样板,飞了线

网友BH:
压差太大, 用DC/DC比较合适

24 -> 5V, 压差太大了,用DC/DC吧, 最常见的LM2575,2576

网友BI:
转接一下

压差太大了,可以使用有7818,7815,7809转接试试看看

网友BJ:
2级线性稳压

网友BJ:
2级线性稳压

LM7815->LM7805简单可靠

网友BK:

7805输入/输出电压差大,发热是正常的,建议换成其他开关式DC-DC电源,如
LM2575、34063等。中间加7812或电阻的方法部部可取。

网友BL:
为什么不用LM2796-ADJ

输出调到8V左右,再加7805,

网友X:
回76楼hanzm21icm

0.1A是输出,即输出的15V平时只有0.1A电流,通讯时需要2A的峰值电流,效率不限,没有说要到95%,主要是想成本低一些
我用国产的2576HVT,十几块,输入50V左右,会烧掉。如果用进口的,据说耐压能达到63V,但价格就三十几了

网友BM:
2576是贵点,如果电流要求没那么高2575就可以

网友BN:
用2575

LM2575

网友BO:
LM2576/2596都很便宜

还有AE1051,台湾产的,品质和LM2596完全相同

网友H:
通讯时需要2A的峰值电流?不会吧!设计电路有点问题吧

电梯上主要是使用canbus通讯,有这么耗电?
LM2576/96能承受3A电流,这个时候,最好把电路板上的散热片做大一点;
从工作效率上看,现在新出的开关电源芯片的效率要高于这些传统的芯片;

网友BP:
还是用LM2575好些

网友BQ:
恐怖啊,你的水平居然控制电梯!??

网友X:
回hq_y

我不是做电梯,LZ做的电梯还真不敢坐,呵呵

我说的通讯是GPRS模块通讯,详见73,76楼,及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page=1&t=2932149&tp=60V%u523015V%uFF0C%u5185%u8BE6

网友:
500mA以下可用34063

价格最低,几毛钱,按手册上的电路和参数纹波并不高,在40mVpp。

网友BR:
有便宜的非隔离模块,大小和220封装差不多

有便宜的非隔离模块,大小和220封装差不多,只不过电流做不大,小于2A(峰值),价钱不超过23*币,因为不是隔离的所以没给朋友推荐,其实从安全考虑,这种大压差应用最好还是插个变压器。

网友BS:
发热是正常的

这样做给人感觉不好

网友BT:
LM2575

我上周买了4块 懒得讲价 啃了洒家5RMB
我在MAXIM搞了几块TI2575样片来比较玩下

网友BU:
改DCDC电源芯片

网友BV:
以后不敢坐电梯了

网友BW:
线性电源是可以用来作为能量守恒的教材的。电梯这样的东西不要开玩笑。

网友BX:
我也有相同情况

我也有相同情况,公司原产品是两级,即7815+7805,目前我考虑换个方案!

网友BY:
二极和一极功耗应该是一样的吧。

二极和一极功耗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BZ:
用开关电源

用开关电源,功耗最小了,而且不会发热,现在有专用的开关电源芯片(34063),电路也很简单的..

网友CA:
可以使用LDO的场合

可以使用LDO的场合:必须同时满足两条才可以使用LDO:压差不大,电流不大.比如:5V-->3.3V(1A).
不能使用LDO的场合:以下两条其中任意一条成立就不能使用LDO:压差太大或电流太大.比如:24V-->5V(1A)或5V-->3.3V(5A).
原因:P=U*I,U太大或I太大都将导致P过大.即压差太大或电流太大都将导致发热功率过大.

网友CB:
倒,这样的水贴都盖100多楼,太高了,怕怕。.

网友CC:
试验

二级降压,或者PWM调节能好些。

网友CD:
强,看完受益蛮多

网友CE:
方案问题

LZ用错东西了,应该用DC/DC,LDO适合用在低压差的电源设计中,因为其原理就是分压

网友CF:
采用开关电源芯片,可以实现转换

采用开关电源芯片,可以实现转换

网友H:
哈哈,LM2575是常规做法;可惜常规做法也很多人不知道

网友BM:
用2级降压实际就是骑驴扛布袋

总发热相同
还不如采用徐公子的建议,装大散热片,哈哈

网友CG:
可DC—DC IC 和LDO的

78系列结温太高,用其他的吧:
1.用DC—DC IC ,留意纹波;
2.用LDO,注意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CH:
用34063吧,DC-DC型的,好买又便宜。

用34063吧,DC-DC型的,好买又便宜。

网友CI:
曾遇到和你相同的问题

 主要是压差太大了,你减小7805的输入电压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我当时12V供电结果7805相当热甚至烫手,后考虑可能是压差太大造成的,换成9V电源一切OK了

网友CJ:
开关电源啊

开关电源啊

网友CK:
超声波倒车雷达的应用

各位师傅:我想用倒车雷达的电路,改装为距离控制报警电路,需要在原电路的输出位置加一个可以控制12V的中间继电器,如何加装.原电路的输出电流可以控制吗?谢谢各位!!!!

网友CL:
关键得看电流的大小

小就一级一级降,大了就用模块!也可用开关电源,我会做!

网友CJ:
发热特别厉害

发热特别厉害是你的压差太大!!!!为什么不做个9V变5V的!!!

网友CM(2009-12-24):
我用两个7809,24转9,一个很热,一个一点都不热,听人说输出各串电阻,不知道串多大的,让两个好好一起工作呢.

网友CN(2014-09-04):
自己做这个简单的电源就是这样,并且干扰较大,建议买电源模块,或者自己真的要好好研究这块了。。

网友CO:
压差太大了 加一级开关电源,一级线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