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系统时钟问题

楼主(2008-04-21):
首先拿到一个单片机 请问我根据什么合理的来选择系统时钟 和个模块时钟呢

楼主:
??

选择晶振和系统运行时钟

网友A:
这要看你的设计的系统的功能要求哦

网友B:
妥善完成功能前提下越低越好

稳定可靠成本低

网友C:
赞同LS的,用完成任务的最低时钟

网友D:
也可以用你习惯的

很多原来的程序也许都可以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