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通信;读写I2C芯片

楼主(2008-04-21):
1、单独试验单片机与PC通信正常
   通信功能:PC机读取I2C芯片(带看门狗)中的内容
2、单独试验读写I2C芯片正常可靠

问题:
    当这两项内容在一个程序中同时运行时,开始阶段一切正常,过了一会读取的数据就时错误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I2C芯片读写不可靠吗?还是通信有问题?请多指教!!!

楼主:
补充

抱歉,刚才忘说了
PC机与单片机通信是RS-485通信,硬件设计:收发引脚与单片机相连时用光耦隔离

网友A:
I2C

检查你的ACK都有没有应答,或者发送与接收之间的延时太短了,把通讯的延迟时间调长一些有好处

楼主:
通信中断 硬件?

已经仔细检查过了有应答,单独测试过I2C反复读写没有问题

现在的疑问就是,通信中断是否能够影响到I2C的读写。如果影响到了,那么应该怎样解决的。问题可能出现在硬件还是软件上呢。

要是通信时间延长的话,按照经验来说时间大概应该是多少呢。
收发之间我已经加了延时大概2ms。

另外在我的程序当中还有一个定时器中断(2ms)。

网友A:
把你的程序发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