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开关电源给电烙铁供电是否就没有感应电的说法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4-22):
可以用隔离变压器

可以用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开关电源本来就是隔离的呀!而且还是直流

网友B:
谁告诉你开关电源一定是隔离的?

看来你根本没学习开关电源的基本电路……

楼主:
俺用隔离的开关电源不妥吗?

网友C:
感应电是人体产生的吧, 而非市电跑进来,所以和用什么电源没关系,
看好多工厂用静电环,

本人对这个无知,个人观点,

楼主:
楼上的好像不对

我也是听它们说的焊接CMOS器件时最好拔掉插座,用余热焊接!说市电是交流电可以感应出很高的电压,打坏器件!
人体静电是另外的一种破坏CMOS器件!

网友B:
焊接CMOS器件时最好拔掉插座,用余热焊接!

那还怎么保证生产效率?!

网友D:
接大地就没事

1、开关电源大多有“Y”电容,分别接到两市电的输入端与输出的地之间,如果不接大地,输出地对大地有110V的高压,这就是许多没接地线的电脑外壳会麻手的原因。

2、即使没有“Y”电容的开关电源,因源付边有分布电容,不接大地也会有感应的高压,对CMOS也会存在较大的威胁。

3、再说,就是不用电烙铁,平常人体在电磁环境里,也会感应出较高的电压,这点可以通过用手单独接触示波器输入端子看出来。

网友E:
除了专门的隔离型DCDC外,普通开关电源的感应电只会更强

    人体也会有感应,但平时可遇到的最强感应电往往来自开关电源,强度甚至可以造成明显且持续的打火,用万用表都可以直接测出来,产生原理楼上讲的正确,但还有一个感应来源,那就是变压器。工频变压器存在感应,但开关电源内的高频变压器感应更严重,所以真正的隔离型开关电源的设计和普通开关电源是不同的,变压器和电路都有讲究,成本因此会明显增加。
    防止感应电作祟,要么“堵”,就是采用真正的隔离型DCDC,小功率时可用带中间屏蔽绕组的工频变压器,外壳也最好屏蔽;要么“疏”,即可靠的接大地,显然后者成本低,但不是所有情形下都有可靠接地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