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一个示波器,现实吗?

楼主(2008-04-22):
看《电子制作》上有一片**,用MEGA128做的一个示波器,用12864的液晶显示波形。**上说,可以满足业余爱好者的需求。

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复杂,硬件用什么芯片实现呢。

网友A:
不就一个带ADC的MCU+LCD吗?

低频的容易,但是要做到触发、测量等功能,也很难的

网友B:
re

低频的可以用pc做。。。

听说有人通过声卡采集波形,然后做个界面显示。。。

网友C:
数据采集卡+labview

多快好省,功能强悍

网友D:
用声卡吧,性能比这个mega128好多了

就是不能测直流

网友E:
用来练手可以,实用意义不大

该方案能实现的指标不高。

网友F:
找个虚拟示波器的软件吧,好像叫什么show来着,用声卡的

网友D:
圈圈说的淘宝上有卖

好像叫电脑示波器,1百多块,有一个很漂亮的带保护和调整的前置盒,还包括了软件的注册费

自己做,就找个接头,焊几根线

网友G:
适用性不大

网友H:
玩玩可以,思路太多了,

可以买个LCD,然后+MCU
或者用电视机做显示用,
或者用电脑的显示器,速度慢就用串口,要求快就用USB,或者并口,

网友I:
声卡+labview=简易示波器

网友J:
用一个性能不可靠的东西去测故障,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K:
低速的好做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就是自己业余制作用,很想有个示波器,可太贵了。

如果用DSP做,1uS可以采集两路信号(AD转换周期为160nS)。

假如测正选波信号,一个周期取40个采样点,可以测量25K的信号。
如果测方波的话,一个周期取20个采样点,可以测量波特率为115200的串口的数据. 业余用没问题了吧

网友L:
买个二手的,便宜呀,200元,20M的

我想性能比你自己做的好多了

楼主:
哪有200的旧 示波器

网友M:
声卡测直流也是可以的,只要胆子再大点,把输入耦合电容

干掉……

网友E:
十几年前,我卖了一台几乎全新的10M同步示波器给维修店

好像是60块吧,国产的,而且几乎没怎么用过。20M的旧示波器200都可能贵了,看品相吧,全新的还不到1千。

网友N:
我用声卡当示波器。

跳过line in的电容,直接引线。软件用Audition,**的中文版。
    看KHz级以下波形可以,直流也可以,但电压准确度很头大。

网友O:
搞控制模拟示波器没用

你说的200元20兆的示波器应该是模拟的吧

调试控制电路很多都是一次性信号,没有一台数字存储示波器是很头疼的。有了示波器绝对会对你的提高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有了示波器,仿真器什么的基本都不用,直接用示波器调试。

一般数字存储示波器差不多够用的要几万块,我们公司的都是5-10万的,200-300Mhz,8-16M存储容量。

但是我曾经在我们这里(广东)电子市场看到有便宜的数字存储示波器(全新),2000多,估计2000能搞下。性能自然差些(好像是100M,16k),公司不屑用,但个人用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P:
自制 不值得了

《电子报》上有广告,几百块的数字存储示波器。自制...现在不值得了。

网友Q:
做这还不如做逻辑分析仪

用过北京三环的USB接口的逻辑分析仪,是个好东西,超薄。能自己做吗?大家说呢?

网友R:
为了学习可以试试,为了省钱就免了吧!

    只要有兴趣,有精力。从一台最简单的示波器开始学习设计和制作,只要**下去你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高级工程师。
话又说回来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特长就可以得到最多的收获。不要试图什么都自己动手,因为这样做更费钱!

网友S:
LZ的观点有道理

  我本来也想自制,但后来觉得是因为真正需要,所以还是打算买。我是个人用啊,甚至还在想买TEK的。我的基本预算是8000~10000。但TEK的实在是贵!上次问那个MSO4034,好像是报的98000。倒!
  自己做学习可以,但做下去就不知道做到什么时候了。
  不过还是对其中的一些技术感兴趣啊。比如探头电路,高速ADC等

网友T:
比自己做示波器还便宜--活动期内每台799元

请大家支持大众化示波器

网友U:
有玩labview的吗?

有玩labview的吗?

介绍一下,怎么做?

网友V:
上面的有用过的吗?,怎样?

网友W:
练练手可以,图便宜没必要

花做的那个时间,早做一两个项目出来了.
到二手市场买个TEK202,也就4K左右.又省事又效率高,比自己做的强多了.

网友T(2008-05-22):
示波器详细参数

相关链接:http://www.realt.cn/prod1.htm

网友X:
除非你是DIY的发烧友。

    除非你是DIY的发烧友,否则就是费钱费时,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网友Y:
26楼的广告

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