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有了AVR32,PIC有了PIC32,51也有MCS32就好了

楼主(2008-04-22):
(无正文)

网友A:
其实有超过8位的51MCU

    16位51就早有了,但与AVR、PIC不同的是,51核本身因结构原因不宜直接扩充,但有一类“51”不受限制,这类51是模拟的,本身是一种RISC结构的MCU,内部有一个专门的编译器,可将51指令转换成自身的代码,对使用者而言,该芯片和真正的51就没有区别了。
    类似的,在x86处理器中也有一个系列是“模拟的”——Transmeta,最大的特色是超低功耗,当年曾流行了一阵,Sony的超薄笔记本就是用它做的。

楼主:
好像有点类似JAVA虚拟机……

网友B:
关键是MCS-51被亲娘给抛弃了,否则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看x86就知道了。

网友C:
呵呵

AVR32也不是原来的AVR,PIC32也不是原来的PIC,内核都不一样。看Intel的嵌入式CPU也不少啊,486好像工业上一直再用,最近好像要停产乐,但是有双核的扣肉,好像还带以太网口、PICE总线什么的功能强大。最近Atom也类似面向的是MID。不过说起x86,就是一个大系统。如果要做的和PC软件兼容,硬件也要做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