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0.1A-2A的电流

楼主(2008-04-24):
用比较经济简单的方法,已经有8bitAD 转换器。
用0.1的电阻可行吗?有这么小的电阻吗?

楼主:
还真有这个东西

网友A:
LZ需求提得不明确~~~

我最近用了些毫欧姆级别的贴片电阻。。。
如果要大功率,还可以用锰铜丝来弄。

网友B:
直流还是交流?

交流还有其他的办法做
不需要0.1Ω电阻等

网友C:
有点悬.

0.1R*2A才200MV,
8位AD,假设REF=3V,分辨率才11.7MV.
2A时的AD结果才0X11,太小了吧?

楼主:
不需要很精确,差不多就行,是直流的

做磁悬浮用的,想把平衡点建立在0电流附近。控制电路可以换向的。

网友D:
200mV放大到Vre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