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程序对吗?

楼主(2008-04-24):
ov, hm, vr, IO, ps
我有一程序
  ORG 0000H
  MOV ,R7,#O7H
LOOP:
    MOV P1,#0FEH
    MOV P0.#OFFH
    LCALL DELAY
    MOV P1.#00H
    MOV P0.#00H
    DJNZ R7,LOOP
   SJMP $
DELAY: mov r6,#10
  d1: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6,d1
        ret
 请问这程序对吗?我用uvision软件调试时总是出现反汇编窗口.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的延时程序是不是动了栈区的蛋糕了

网友B:
符号写错了吧

MOV P0.$00H 中的$应为#吧   你试试

网友C:
“.”改成“,”试试

MOV P1.#00H
MOV P0.#00H

“.”改成“,”试试。

网友D:
re

第2,5,7,8不对

网友E:
以下错误

MOV ,R7,#O7H
MOV P0.#OFFH
MOV P1.#00H
MOV P0.#00H
还有在最后加个END,你是新手吧,怎么程序一下大写一下小写,而且这些标点应该看得出来啊,程序结束还有个END

网友F:
在0000H地址后应该用 jmp 跳转出中断向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