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IAR 编译器 如何实现位操作编程?

楼主(2008-04-24):
(无正文)

楼主:
忘了交待 IAR FOR CC2430

网友A:
IAR另有方式,我也在用2430,程序在单位明天查下SBIT

楼主:
谢谢LS

困惑阿,

手上没有IAR的手册,要不就可以看看例程了

网友B:
LS

还是要看看IAR的手册才知道!

楼主:
用过的大虾给点建议吧

网友A:
iocc2430.h中定义SBIT(P1_2,0X92)

程序中就可以使用P1_2或再定义#define MYBIT  P1_2,以后用MYBIT=1;MYBI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