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51 TINY中的“os_wait(K_IVL”容易失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4-25):
MCU用的是AT89S52,RTOS用的是RTX-51 Tiny,
之前用的是AT89C51SND1,用的是RTX-51 Full,没发现这种问题

本来我需要定时1s左右即可,软件仿真也符合要求,但现在偶尔像没执行这个函数一样?

怎么回事啊?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是定时的话用K_TMO

楼主:
多谢多谢

换成TMO就好了,这两个概念比较别扭!

网友B:
你们什么产品啊用RTX51 TINY?

网友C:
IVL与TMO是有区别的

象时钟类的还是要用IVL,IVL一般不会产生累加误差,而KTMO会,当然这是在中断执行很长的时候...

网友D:
用smallrtos51吧

用smallrtos51吧,是国货还有源代码,用起来好爽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