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效值的计算

楼主(2008-04-25):
(无正文)

网友A:
你不用搞得这么复杂

可以用这个方法:
寻找过零点

在过零点后采集N各点,当然要在下一次过零点之前结束

然后选取其中最大的N1个点

计算其平均值Y1

通过标定,知道不同的有效值对应的平均值YX(需要2各点以上)

剩下的计算就是一个线性计算了

你标定的点越多,同时,硬件线性度越好

那么,你计算出来的有效值就越准确

该方法我们公司已经申请了专利

发明专利,鄙人刚好是发明者之一

希望你可以用在业余爱好上,如果用于商用

最好用之前斟酌斟酌,不要被公司告到了就OK了

我反正无所谓的。

专利本来就是要被公开的吗!

不过,由于是发明专利,比起我们公司同时申请的其他的 实用新型专利 公布的要慢。

现在在 百度的专利查询 上还找不到。

估计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找到了。

楼主:
最普通的方法

多谢楼上,我只想找一个最普通的方法,根据任意连续的一个周期内的点是不是就能算得有效值了,不用刻意从某个时刻开始算?

网友A:
你那种不是普通的方法

应该说是数学方法

实际上,从数学的角度来说,的确是可以从你那个角度来做的

但是,单片机如果要来处理如此复杂的运算

估计他也会**了。

网友B:
数学理论上从任一时刻采样一周期,计算都行,实际却决不能这

多数人可能是从0开始,我认为数学最优点是45度开始的一个周期,也就是找到0点后延迟16个点开始计算128个点.因为45度的值就是有效值,在这附件多一个少一个误差最小.

网友C:
俺就是这么干的

任意相位开始采N个点,均方根得到有效值。

网友D:
emailli 的方法的漏洞估计会被恶意利用

网友A:
???

*************************************
emailli 的方法的漏洞估计会被恶意利用
*************************************

七楼的同志,这句话我看不懂,请解释一下!呵呵。

网友A:
当然了。

如果信号不是标准的正弦信号(发生畸变)

的确行不通了

网友B:
话说回来如果是标准的正弦信号,找45度不就行了?

网友E:
采集有效值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使用芯片,后面再用AD采集就是了。

芯片型号:MX536A

楼主:
明白原理了

谢谢啊!如果不是标准的正弦信号的话,是不是就只能用均方根法了

网友F:
这也能申请发明专利?

呵呵,能保护得了吗?

网友E:
我真想晕

什么也能申请专利啊

网友A:
呵呵

当然了。不单单是这个算法

是联合这个算法一起的电路一起申请了专利

申请了以后才发现,什么都可以申请专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