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如何用C语言将16进制数转换成ASCII字符串

楼主(2008-04-26):
我用KEILC51,读回来的是16进制数,送去显示的必须是ASCII,怎么转换?好像C语言没有专门的函数吧

网友A:
除以100、取100余除以10、取10余,再将各数或30H

网友B:
楼上都是正解,楼主好好去学c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把问题描述清楚,

我是要把整数数组转换成字符串数组如“0X12 0X56”转换成“0X31 0X32 0X35 0X36”

网友C:
你自己先想想:手工换算时应该怎么做!

网友D:
先考虑清楚不同表达形式之间有什么异同,

基础很重要

网友A:
半字节处理,想起来了吧。

楼主:
我是想走个捷径,不知有没有现成的函数可以使用?

网友E:
楼主可能不知道2楼就是

现成的函数

网友F:
Re

"我是要把整数数组转换成字符串数组如“0X12 0X56”转换成“0X31 0X32 0X35 0X36”"

上面是楼主希望实现的。
那么:
char str[8];

sprintf(str,“%x%x”,0x12,0x56);

结果:
str[0] = 0x31;
str[1] = 0x32;
str[2] = 0x35;
str[3] = 0x36;
str[4] = 0;

格式与printf基本一样。只是输出变成字符串。

不过,printf一类的函数,编译后代码很大。资源少的时候慎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自己写了一段代码.用printf编译后代码的确很

网友G:
没有捷径!

连这种算法都要走捷径,对你半点好处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