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失电后再上电的状态?

楼主(2008-04-26):
51单片机失电后,过一会,再上电,此时的工作状态是什么?

复位管脚是悬空的。。。

是继续执行呢?还是复位?或者?

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
???

彻底断电后再上电,从0000开始。

    加复位是为了可靠执行程序。悬空的话照样从0000开始。

网友B:
上电后的初始状态是P0口高阻,P1-3口高电平

楼主:
只是I/O口这样麽?

网友C:
上电后,没有复位,程序一般会跑飞

断电后再上电,没有复位,程序一般会跑飞,不会按照你的指令流程走

楼主:
像飞又不像飞

程序分自动和手动,

自动情况下,只要有正确的外部信号,就会转为正常

手动操作,会立即正常

这是飞了,还是没飞啊?

网友D:
复位脚悬空肯定是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