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关于KEIL设置字体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4-26):
不好意思刚才按错了,发了个空主题

我用的KEIL UV3,想设置KEIL编辑文本时显示Courier New字体,但是在
Configuration -> Colors&Fonts设置好字体后好象没反应,还是默认的宋体字体?请问怎么解决?多谢!

网友A:
re

最后项设置了user keyword 为Courier New 其他全部是相同 ,单项设置字体我也不行,不知道有人行不

楼主:
re

刚才重装了keil 8.12,似乎也不行,不知各位是如何解决的?谢谢大家了先!

网友B:
就是在那里设置

网友C:
Configuration -> Colors&Fonts

在这里面设置啊,
有用到的字体每一项都要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