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帮个忙!!非常感激(一道编程题)

楼主(2008-04-27):
(无正文)

网友A:
提个思路吧

1>有N个人,可以定义一个数组来表示这些人。
unsigned int A[N];//本数组与人对应,注意M>0,N>0
2>给数组赋值,以表示其号码。
for(i=0;i<N;i++) A=i+1;//注意从第一号开始
3>第一次第M个人,因为是一圈,数到的人对应的数组应是
A[(M-1)%N]
4>第M个人退出,从M+1开始数
for(i=0;i<N-1;i++) B=A[((M-1)%N+1+i)%N];//重数把第M+1个人放在首列
for(i=0;i<N-1;i++) A=B;//重新把数据写回,注意此时人数只有N-1个了
5>重新执行第3,4步,依次递归调用。
6>在第3步上添加递归结束条件,
if(N=1) return(A[0]);//返回值就是人的号数

网友A:
根据以上思路给出例程

#define N=100
#define M=10

unsigned int A[N],B[N];//定义数组
unsinged int MyFunc(unsigned int M,unsigned int N);

main()
{
unsinged int i,k;
for(i=0;i<N;i++) A=i+1;
k=MyFunc(N,M);//调用
}

unsinged int MyFunc(unsigned int M,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q;
if(N=1) return(A[0]);//返回值就是人的号数
for(i=0;i<N-1;i++) B=A[((M-1)%N+1+i)%N];//重数把第M+1个人放在首列
for(i=0;i<N-1;i++) A=B;//重新把数据写回,注意此时人数只有N-1个了
q=MyFunc(N-1,M);
return(q);
}

网友B:
华为笔试题

这么用N和M行么?

网友C: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的教材上几乎都有这个题目

看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