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8958片内1KRAM 如何定义使用

楼主(2008-04-27):
请问使用SM8958的片内1KRAM在KEIL C51 中如何定义:是不是0~128定义为DATA区,128~256定义为IDATA,256以上定义为XDATA就可以?

相关下载

网友A:
data,idata,pdata,bdata,xdata....

网友B:
我是这样使用的

本人用的是SM89516A,64K Flash,1K RAM, 在keil C51里面是这样用的,
        SCONF = 0x02; //片内扩展ram使能
   仅供参考。

网友C:
1KRAM其实应该理解为256+768

256为内部RAM,地址范围是0-255. 768为片上的"外部"RAM,其与内部RAM属不同地址空间,不能叫做256以上,其范围是0-767(其实可以定位在不同地址上用).
0-127: data,idata
128-256: idata
另外的768属于x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