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2和2272配对无线传输!问题!

楼主(2008-04-29):
我用sc2262编码和sc2272-m4解码,实现一个无线控制,我硬件的电路连接好了,但是测试不好使,想问下,传输数据的时候是不是给2262的A口一个串行数据,然后对应的在2272的A口就能接到这样的串行数据呢?
我的电路图是这样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那位朋友知道请告诉下啊……

网友A:
你说的A口是指什么呀?

你说的A口是指什么呀?如果是地址的话,只是发射和接收都是相同接法就可以了,目的只是要地址相同!

楼主:
我说的A口

我说的A口指的是2262和2272的10号引脚,发送串行数据,接收的是串行数据吗?

地址1-8脚2262和2272接的一样不就是可以了吗,就形成了地址配对了是吗?

网友B:
你的地址编码输入端怎么是悬空的?

网友C:
不能这样串行传输,太没效率了.

你想传送串行传输直接用收发模块就行了,2262只能传送速率很慢的按键之类的信息,你总不能接受10BIT/S的速率吧?

网友D:
楼主真的能异想天开

有时邪路能出奇功,前提是硬件支持,2262根本不不支持,不看datasheet和上网查资料就想当然地弄。

网友E:
2262/2272不能传送串行信号的

楼主首先要明白,虽然2262/2272本身发出的是串行信号, 但传送的是它自己的地址线和数据线上的数据状态,而非用户自己的串行数据.
工作原理:
当2262任意数据脚(A-D)上有高电平时,2262开始发射信号, 当2272接收到信号后,若2272的地址编码状态与2262的相同, 则2272解码有效,2272的17脚输出高电平,同时数据线上输出与2262的数据脚一样的电平.

网友F:
2272是直接驱动A/B/C/D的不用解码了。

网友G:
很有意思

楼主:
哦 有点明白了

谢谢楼上朋友们的回答啊,我目前还是学生,正在学习中,没有人指点,只能是自己探索,在网上找的资料也都是半拉卡机,都不全!!!

提出的问题有点……!

现在我的理解是,2262,上的A、B、C、D上,要是有一个引脚为高电平,就有信号发出,然后接收端的2272上的10-13引脚就会有和2262的10-13引脚一样的高低电平状态是吗?

这样也只能发送四种信号啊?

网友D:
这下理解对了

2262发送数据得有一定时间间隔,2272才能识别,如果两次不同数据的时间间隔不够,第二次数据将无法识别,仍旧维持前一次数据,这一点要注意

网友H:
楼主太天真了

理论和实际是有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