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液晶的问题

楼主(2008-04-30):
各位大侠路过请看下,帮小弟个忙.我最近在用12232液晶,是可以显示七个半字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它是由E1,E2两个独立的端分别来控制3.75个字.也就是说这液晶被分成两块来显示.所以到第四个字就出现了不完整.我想让它一行显示完整的七个字,该怎么弄呢?

网友A:
一般放左边,一般放右边。

显示图形都可以,何况是半个字

楼主:
液晶的问题

niuniu1983 :
    你好。
就是因为一半在左一半在右,所以就出现了七个半字被分成两份的3.75个字。
我想着从左到右连续的显示完整的七个字。但我做不到。是这个意思。谢谢

网友A:
呵呵

当然能办到,你是怎样显示一个完整字的?

你把半个字当成一个完整的字就行了啊。这个“完整字”的显示码由实际的完整字的显示码得来。具体怎么得到,还要仔细考虑

楼主:
液晶

我的完整汉字是16*16点阵得来的.就因为每个汉字都需要这么多点阵,所以第四个字和第八个字才会出现缺陷.你的意思我还是不太明白.能详细点吗?

网友A:
1.那你试着

把左半屏的后两列和右半屏的前两列点亮,看怎么解决。

2.如何使你的左半屏的第一个汉字中间列开一道缝?怎样通过修改那个16*16的代码实现?

楼主:
多谢

多谢你的宝贵意见,我再试试看.有问题我就再发帖请教你.

楼主:
显示了七个连续的字

niuniu1983:
      你好!我按你的方法去做,终于可以实现了显示七个连续的字.但又出来了另外一点小问题,那就是其他几个字都很完整,但第一个字的前几列(好象是前四列)会有点乱码出现,会闪烁不定.我自己觉得是受第四个字的后几列的干扰.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该怎么解决呢?或者不是这样,又是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A:
应该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吧 ,按照手册的时序做

网友B:
楼主,自己多思考

要学会去开拓思路哦

楼主:
但是我发觉

但是我发觉,如果第四个字不写汉字的话,第一个字就不会出现闪烁不定的情况,一写就会.这说明第一个字受到第四个字的影响,是这样吗?

网友C:
网上大把源码,找个自己看看就明白了

网上大把源码,找个自己看看就明白了
不要什么问题都要到论坛里面问
这个不能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楼主:
有沟通,有讨论才有进步

有沟通,有讨论才有进步嘛.原谅我学识低和问题多.有时前辈的一指点,可以让我们后者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D:
以前写的,给你参考

for (scan_16cow_count = 16; scan_16cow_count != 0; scan_16cow_count--)
       {
         if (xaddress > 79)  //判断左边地址是不是到头了
         L_R_display = 1, //标记为写右边地址
             address     = xaddress % 80+19;//右边地址起始
          else   address = xaddress; //左边地址起始
      if( Lcdlayer == 0 )  //显示第一层 一层=2页
        {
               lcd_set_page(0,0); //页面0 16*16字体 1页=8bit 16=8*2
           lcd_set_address(address,address);
           if ( L_R_display )   //右边吗?
            lcd_send_data_to_E2 ( *outdata );//写右
           else
            lcd_send_data_to_E1 ( *outdata );//写左
               lcd_set_page(1,1);   //页面1
           lcd_set_address(address,address);
           if ( L_R_display )
            lcd_send_data_to_E2( *(outdata+16) );
           else
            lcd_send_data_to_E1( *(outdata+16) );
           }

}

楼主:
终于行了

终于行啦.显示完整的七个汉字了.感谢大家的宝贵意见,特别是niuniu1983.谢谢.我以后会继续努力学习.希望可以继续和大家交流.

网友E:
哈哈~~~12232液晶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