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迷糊啦,请教一下

楼主(2008-05-02):
8位机中:
bool 1bit-----char 8bit-----int 16bit----long 32bit
那么在32位机中呢?
bool,char,int,long各占几位呢?

还有,我在看32位机的部分代码的时候,涉及到很多word和dword类型定义。
由于我这个是部分代码,所以找不到定义原始位置,我现在也不知道它们是几位的。
多谢指导

网友A:
一般

char是8bit,int和long都是32bit。有的还有long long,是64bit的。

想知道word是几位,可以用sizeof:
    printf("%d", sizeof(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