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232的SPI功能可以实现16bit数据传输么?

楼主(2008-05-03):
430要和一个16bit格式SPI外设相接,请问大家可以实现么?
如何编程序,谢谢.

网友A:
没用过,不过通用的SPI收发送2次即可实现

楼主:
会不会后一字节被覆盖掉呢?

会不会后一字节被覆盖掉呢?因为是连续发送过来的.

网友A:
应该不会,不过没有FIFO时应该用中断迅速取出防止数据丢失

如果430做为主机时,SCK是由主机产生的,所以2字节间隔由主机控制.

只要CS不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