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8952汇编程序

楼主(2008-05-04):
各位大虾这是一个串行中断后的一个通信程序,研究了一夜实在搞不懂,求各位前辈帮忙指点指点!!
Q19E3:             NOP
                   PUSH  A
                   PUSH  PSW
                   MOV   A,R0
                   PUSH  A
                   JBC   TI,Q1A18
                   CLR   RI
                   JNB   RB8,Q19FD
                   MOV   7EH,#00H
                   MOV   A,SBUF
                   CJNE  A,7CH,Q1A15
                   CLR   SM2
Q19FD:             MOV   A,#D0H
                   ADD   A,7EH
                   MOV   R0,A
                   MOV   @R0,SBUF
                   INC   7EH
                   MOV   A,7EH
                   CJNE  A,#06H,Q1A0B
Q1A0B:             JC    Q1A15
                   CLR   CAH
                   CLR   REN
                   CLR   ES
                   SETB  26H.1
Q1A15:             LJMP  Q1A32
;===========================================
Q1A18:             INC   7EH
                   MOV   A,7EH
                   CJNE  A,#06H,Q1A1F
Q1A1F:             JC    Q1A28
                   SETB  P3.2
                   SETB  REN
                   LJMP  Q1A32
;===========================================
Q1A28:             MOV   A,7EH
                   ADD   A,#D8H
                   MOV   R0,A
                   MOV   A,@R0
                   CLR   TB8
                   MOV   SBUF,A
Q1A32:             POP   ACC
                   MOV   R0,A
                   POP   PSW
                   POP   ACC
                   RETI

网友A:
什么意思?

这个绝对不是直接用汇编写的程序,你是在抄人家的程序吧

网友B:
re

没一句注解

网友:
这种模式象是反汇编的

收回来的放D0H开始的单元,发出去的放D8H开始的单元,都是6个字节。看个大概就是了,不需要整得那么明白的

网友C:
哈哈~~~绝对是反汇编的~~~不过这个反汇编软件一般~~~

CLR   CAH
应该是CLR   0CAH吧~~~

网友D:
这个反汇编软件不好

网友E:
是覃远高的吧,他有个最新版本,#D0H前面加了0的

楼主:
反编译

各位高手一看就是啊,这确实是个反编译程序.用谭远高软件编译的,请问各位高手这里是不是错误很多啊,有没有好的反编译软件推荐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C:
谭远高的反汇编软件远不如菜农做的~~~不过不想放出去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