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二极管和红外接收管的区别?

楼主(2008-05-05):
下面是我对这两个东西的理解,不知道对不,请指点:

1.光敏二极管,两腿,是一个可以感光的PN结,外界有他可以感应的光,它就导通,就这么简单,对不?应用场合就是感光开关什么的。

2.红外接收头,三腿,是光敏二极管+放大电路,外界必须是红外发射电路发射出38K的红外光才能使他有反应,感应出来的是发射的方波信号,应用场合就是红外遥控。

网友A:
顾名思义就行了,不一定是几个腿的

光敏二极管,就是对光有感应的二极管,这光通常是指可见光,当然,红外接收管也可以看做光敏二极管。

红外接收头就是接收红外光的一个的东东,通常指一体化的红外遥控接收头,当然也有其它的红外接收头。

楼主:
圈圈也写本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