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mcu51和12864液晶制作可翻页菜单的问题?

楼主(2008-05-05):
大家好:我打算使用MCU51单片机与液晶显示屏制作一个能在液晶显示屏显示的菜单,遇到了些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解答!
X,Y代表寄存器,都有3个值(00H,01H,02H).
A,B,C为第一级菜单,D,E,F为B菜单的第二级菜单
X的值决定第一级菜单,Y决定B菜单的第二级菜单
当X的值为01时,程序还要根据Y的值选择显示D,E,F中的一个
如图:
程序大概如下:
   MOV   A,X
   RL    A
   RL    A
   MOV   DPTR,TAB1
   JMP   @A+DPTR
TAB1:
   ACALL  (A菜单)
   AJMP   ...
   ACALL  (B菜单)
   AJMP   ...
   ACALL  (C菜单)
   AJMP   ...
   ......
   ......
B菜单:
   MOV   A,Y
   RL    A
   RL    A
   MOV   DPTR,#TAB2
TAB2:
   ACALL  (D菜单)
   AJMP   ...
   ACALL  (E菜单)
   AJMP   ...
   ACALL  (F菜单)
   AJMP   ...
   ......
   ......
问题:不能显示出B菜单的第二级菜单,怀疑TAB2不能赋值给DPTR,DPTR里的值还是TAB1,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最好转向用C来制作界面

用汇编来优化显示数据送显示屏就够了。

网友B:
非常同意楼上的观点!

用c的话独立性比较好!可把每个菜单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个体有好多的属性!

网友C:
用汇编写菜单程序,太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