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3××大小的keil程序,编译错误啊太多了

楼主(2008-05-05):
最近给老师做一个2个单片机整合在一起的项目。
现在6K的字库都移植出来了,又加了一些代码,估计快超内存了

主要是KEIL编译错误太多了,根本没法估计,现在已经修改代码整了3个两。
唉,后面的工期根本无法估计。

单片机是C8051F,大家如果遇到这么大的C代码直接用ARM就可以了,
我都快吐了

网友A:
用ARM也能把带有错误的C编译成没有错误

好像没有听说过C错误和芯片还有关系
芯片的ROM小可能程序结构要求要严格,优化要弄好。

楼主:
哦,没说明白

我说用这个芯片40多元,可以和arm7一样钱了。C8051F020~~~
与芯片无关,但是KEIL编译出来的汇编RAM地址复用出错。

网友B:
用STM32用不了40元

网友C:
程序结构太差。

楼主:
LS正解

可是你想这么大的代码,我怎么能给他改呢?
一改那就要大动,又不是我写的。
连格式,都乱七八糟
昨天刚给他把换行空格等问题用软件格式化了一下。
郁闷的我要吐了。
只能遇到什么调试什么了。
估计还有2大块问题。都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D:
碰到难啃的骨头了

网友E:
re

020现在这么便宜啊?俺当年用的时候还100左右呢

网友F:
q

不会呀.我们也是用的是C8051F的.

楼主:
不是芯片问题是keil的问题

ls程序多大有63.5k以上吗?
别太大的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