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片机C语言的编程

楼主(2008-05-06):
(无正文)

网友A:
80000H?

XBYTE[ 0x8000 ] = 0x30;

((unsigned char *)0)[ 0x8000 ] = 0x30;

网友B:
如果是标准51的话

好像定义一个pdata或者xdata,然后赋值30h即可
如果不是标准51,好像得变通一下

网友C:
我这样行吗?

*((unsigned char xdata *)0x8000 )=0x30;

((unsigned char xdata *)0x8000)[0]=0x30;

网友D:
LS 60分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data *)0x8000 )=0x30

网友C:
所长高见

#pragma OT(3)

*((unsigned char xdata *)0x8000 )=0x30;

((unsigned char xdata *)0x8000)[0]=0x30;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小弟学了

首先先谢谢大家,我这还有一点不明白
我在书上看到一段程序
#define PORT XBYTE[0X8000]
                           //在main()函数里直接就用到
PORT=0X30;
但是编译的时候总是说XBYTE定义好像不对,其实我对#define PORT XBYTE[0X8000]这句话不是很理解,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先在这谢谢了。

网友E:
XBYTE其实是个宏定义,要事先定义才能用

#define XBYTE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data *)0)

网友C:
absacc.h中已经说明了。不必太关心。

C51是给初阶程序员用的,只要包含头文件即能使用XBYTE[0X8000]了。

#include <absacc.h>

 一定要关心为什么,去看看absacc.h 文件内的定义。与圈圈是一个意思:

#define XBYTE ((unsigned char *)0x20000L).

以上0x2xxxx (三字节通用指针形式)是FRANKLIN的外部存储器编码,keil 的有所不同。照 圈圈直接注明xdata 就不必关心编码号了。

网友F:
这样呢

unsigned char xdata x _at_ 0x8000;

 x =0x30;

网友G:
用at定义一个绝对地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