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从51移植到ARM,该怎样写软件开发方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5-06):
呵呵

移植以后,看看有多少模块具有较好的可移植性,会比较有意思。

如果我写,从分析两种处理器和硬件单板的区别入手。

网友B:
首先思路是相同的

这比什么都重要,移植代码很简单的(指C)。

网友A:
补充

貌似编译器的区别很大

网友B:
思路是相同的

这比什么都重要,移植代码很简单的(指C)。

网友C:
如果遇到语法区别,那你完蛋了

例如GCC和ADS汇编

网友D:
关注I/O,中断和启动。

一般来说,除一些通用模块可以利用外,建议重新设计。

网友E:
基本算法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