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如何连接大容量ram

楼主(2008-05-06):
(无正文)

网友A:
再加几根地址线就行了,比如拿P1口,分块读写数据

别的都跟62256一样啊

网友B:
64K切换有点不爽~~~

网友C:
to ls

把RAM读写访问函数封装起来就是了。。。

btw:应该也可以在单片机上扩展SDRAM,不过时序要自己做。。。地址线、数据线、CAS、RAS、WE、bankAddress。。。汗,貌似51的管脚很紧张。。。

网友B:
跨64K

因为P2~P0为A15~A0共16根地址线,即64K.若超过必须用P1扩展.P1=0即第1块64K空间,P1=1,即第2块64K空间,....但movx @dptr,a中的dptr只能访问64K.dptr实际就是P2~P0.

跨64K访问:
mov p1,#XXH
mov dptr,#xxxxh
movx a,@dptr

mov p1,#YYH
mov dptr,#yyyyh
movx @dptr,a

网友D:
只用过62256扩展

只用过62256扩展

网友E:
换CPU

太过古老的方案,已经很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