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单片机欠压检测

楼主(2008-05-08):
做了个手持设备..电池供电..想电池电压低的时候LCD有显示.
不知有没有这样的芯片...电压低了会给一个信号...请教了...

网友A:
这样的芯片很多啊,比如R3111A、809等。。

网友B:
用带AD的芯片就行了

   用带AD的芯片,有空时就去检测一下电压,当读到的数值低于某个值时就当是欠压。带AD的芯片多得是,用自己常用的就好

网友C:
电压比较器...

网友D:
最简单的/D

网友D:
不好意思上面没有写完整

用单片机的I/O做一个最简单的A/D来检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