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连线的问题

楼主(2008-05-08):
我用51通过485发送数据到100多米外的PC上,但是现在搞不清除485的线怎么和串口线相连

485出来是4条线:A,B,VCC,GND,那接RS422--RS232转换器该怎么接呢?
谁用过的给说一下呀。。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485-232转换器是无源的

如果你的485-232转换器是无源的

转换器的232接口插在电脑的串口上  转换器的485接口 A B GND分别跟你的A B GND相连就可以

楼主:
转换器是无源的

转换器是无源的,不用接VCC吗?
那我上面那个电路对吗?
还有听人说485出来有四条线要接A+,A-,B+,B-,而不用接VCC和GND,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买个485-232转换接口得了。

网友C:
电脑是RS232的接口

电脑是RS232的接口,你的是RS485的呀!怎么可以直接接呢!必须要有个RS232转RS485的接口啊!
去电子市场买一个吧!也就30多块钱左右!自己做的没他们成品好!

网友D:
原理图有问题

R7 连到485A上 , R8连到485B上

楼主:
还是有问题

我让单片机输出#81H,测了A,B输出的是10000000和00000001,我觉得这应该是正确的,然后接在RS485-RS232转接器上,A接DATA+,B接DATA-,GND接GND(VCC没接),但是再测转接器的时候发现输出是这样的:TXD输出1000000
GND输出:00000001实在是不知道哪出了问题,用串口调试工具也接受不到信号

网友C:
原来你电路图都画错了

网友E(2009-08-07):
不知楼主zylou搞懂了么?我在整这个问题,希望可以指教

网友F:
上拉下拉电阻的位置不对啊

网友G:
上下拉电阻太牛了,长见识了,头一次见这样做的

网友H:
买个现成的485-232节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