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水器的漏电检测问题

楼主(2008-05-08):
以前做热水器的漏电检测的时候,用的是一个零序互感器来检测是否漏电.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从系统拔掉外接的互感器的接头和正常的状态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拔掉接头系统不能检测出来.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检测出漏电,正常和拔掉接头三种状态?谢谢!

网友A:
加类似热偶的断线检测!

网友B(2011-02-26):
现在市面上的产品,多采用加1个漏电检测绕组,来测试漏电检测回路是否有效,但多数没有实时检测,低成本没有这个绕组

网友B:
若有方法实践,应申请专利保护

网友C:
热水器中的零序互感器是四个接头,通常是直接焊在线路板上的。上电时通过辅助绕组检测互感器是否正常。如果楼主做成可插拔的,主绕组被拔下,辅助绕组也同时被拔下,这样就不是就可以检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