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对ACC直接操作被编译优化掉

楼主(2008-05-08):
在实现带奇校验的串口通许时,TB8的设置需要软件参与,而我以下的写法发现,ACC=0x55;直接被编译器优化掉了。
#include <reg52.h>

main()
{
  ACC=0x55;    //待发送0x55,放入ACC以得到奇偶位P
  TB8=PSW^0;
  SBUF=ACC;
  while(TI==0);
  TI=0;
 }

后来把TB8=PSW^0改为TB8=P,就不会被优化掉。我想问一下,P与PSW^0在编译器的角度来看是不一样的吗?

网友A:
本来就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
更正

谢谢PWM,我笔误了,我想问
P与PSW^0在编译器的角度来看是不一样的吗

网友A:
一样,编译帮你算好了,你应感谢它才对。

楼主:
可是用psw^0,直接就优化掉了。这样不确定P是我想要的。

网友B:
呵呵

P <=> PSW.0

PSW^0 这里不是PSW.0的意思, 是PSW 异或 0.

sbit P = PSW^0; 是C51的扩展语法,不是C标准语法.也只有这样写才是PSW.0的意思, 你不能在程序中直接写成PSW^0.

网友A:
最终结果对吗?TB8是否为0,SBUF是否是0x55?

若对就没啥问题。

网友C:
6楼正解。直接在程序里使用^表示异或。只有sbit时才表示什

楼主:
谢谢lenglx,HWM等。

TO HWM:不在乎结果,想弄明白PSW^0,P 与 PSW.0关系。
TO lenglx:你解释得太好了,谢!

网友D:
TB8=PSW^0;根本就不是指PSW的0位

网友E:
编译器

请教各位:我在89C51系统中用的编译器各为VD5026-4;VD5027-4。工作一直不稳定而且货源不足,请各位能给以引荐。首先谢谢了。

网友F:
哈哈~~~ACC别在main()里玩,要私养在函数的金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