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问题

楼主(2008-05-08):
正在学C51,有一些问题想请教:
1、为什么在主程序内使用sbit关键字会报错?
2、为什么在主程序外对IO口如P1赋值就会报错,提示是重复定义。但是在主程序内就没有问题?
3、为什么有的函数在主程序外声明,有的却在主程序内声明。有时函数在主程序外声明没有问题,但在主程序内声明就报错?

网友A:
你的问题不在C语言,而在编译器。

网友B:
没有遇到过

楼主:
编译器?

请问NE5532,编译器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C:
sbit并不申请变量

sbit并不申请变量,不过指明特定地址,在程序内部使用无法确定该位变量地址

网友D:
最好把你的程序发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最好把你的程序发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E:
估计LZ对#include用法不太了解

楼主:
没问题的

#include<stdio.h>
#include<reg52.h>
#include<float.h>
void initial(void);

main()
{ P1=2;
  initial();
  while(1);
}
void initial(void)
{SCON=0x50;
  TMOD=0x20;
  TH1=221;
  TR1=1;
  TI=1; }
这样就没问题

楼主:
没问题的

#include<stdio.h>
#include<reg52.h>
#include<float.h>
void initial(void);
main()
{ P1=2;

  initial();
  while(1);
}
void initial(void)
{SCON=0x50;
  TMOD=0x20;
  TH1=221;
  TR1=1;
  TI=1; }

网友F:
有点晕...

1、为什么在主程序内使用sbit关键字会报错?
--sbit必须在函数体外面使用,它只是将一个变量名跟一个可位寻址的位进行绑定。

2、为什么在主程序外对IO口如P1赋值就会报错,提示是重复定义。但是在主程序内就没有问题?
--不能在函数体外对变量进行操作(赋初值除外)。

3、为什么有的函数在主程序外声明,有的却在主程序内声明。有时函数在主程序外声明没有问题,但在主程序内声明就报错?
--函数在使用之前声明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computer00

同样是initial的函数声明,放在main()外就正常,而放在里面就提示语法错误?

网友G:
c是以函数为单位的

c是以函数为单位的,命令语句都要在函数体里面,如上面的p1=2;而定义变量的语句都要在命令语句的前面

网友F:
函数的声明,也应该要放在函数体外

void initial(void);

void main(void)

 P1=2;
 initial();
 while(1);
}

有些编译器你将函数声明放在函数内部的开始部分也可以编译通过。
但是一致的做法都是放在函数体外。通常是放在一个h文件中,然后include之。

网友H:
我刚弄懂.

1、#include<reg52.h> 中已经定义了sfr P1=0x90;那么在main( )主函数之前的P1=2;自然是再次定义。而在main( )之内是P1变量使用,而不是定义。

2、C语言规定:一个函数A在使用(被调用)之前,必须事先定义清楚。如果你的函数A定义式放在了主函数main( )之后,就不符合“事先定义清楚”的规定,因为你在main中使用它——函数void initial(void); 之前没有定义,因此这就需要在主函数main()之前加一个“函数A原型说明”以符合“必须事先向编译器说明清楚函数的类型”这个规定,因为编译器需要在使用函数A之前预先为函数A参数/变量分配内存等。
   容易理解,如果你把函数A的定义式(不是原型说明式)前移,放在主函数main()之前,那就不需要“函数A原型说明”了。因为它符合调用前“事先定义清楚”的编译器规则。

楼主:
to computer00

我手上有本教材《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与应用实例》邮电版,上面有写例子也是在主函数内声明变量。我用它的例子编译也没问题。我自己瞎写的这个简单的东西就编译不过,但是只要把函数声明放在最外面就行了。我觉得还是没有找到最主要的原因。

网友I:
在C中函数只能在最外层定义,而PASCAL则可以。

虽然在C++中有类作用域,但形式上其成员函数也是只能在最外层定义(内联除外)。

网友E:
P1与SFR P1重名

网友H:
函数原型说明放在主函数内也可以。

看了《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与应用实例》邮电版,确实keil C51编译器支持把函数原型说明放在主函数main()内。没什么道理,以下程序编译通过。主要是函数原型说明必须放在主调函数内“最开始的部分”,而不是任意位置,圈圈说过了,我们都没注意到。
    所以,把P2=2;推后即可。

#include<stdio.h>
#include<reg52.h>
#include<float.h>

main()
{
void initial(void );

 P1=2;

  initial();
  while(1);
}

 void initial(void )
{SCON=0x50;
  TMOD=0x20;
  TH1=221;
  TR1=1;
  TI=1; }

网友E:
P1=2;放在函数外成立定义变量了

相当于int P1=2;只是int可以省略罢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让我学到一些书本上没有讲清楚的东西

网友A:
C语言要具体到哪种单片机编译环境才能讨论

这个是跟编译器具体相关的。

网友I:
20 楼:你程序后面跟着的那驼是何物啊。

网友H:
回LS

那是俺指导老师做的评审,他喜欢给我挑错,否则显不出他导师的尊严,或者总显得没事可干。

网友I:
LS:俺还真不想当你的老师,闹心。对此只是好奇而已。

#include<stdio.h>
#include<reg52.h>
#include<float.h>

main()
{
void initial(void );

P1=2;

  initial();
  while(1);
}

void initial(void ) // <--- 不明白这是何物
{SCON=0x50;
  TMOD=0x20;
  TH1=221;
  TR1=1;
  TI=1; }

网友H:
请LZ给咱讲讲课。

把它放在主调函数main()前面好了。这样就不需要原型说明了。

#include<stdio.h>
#include<reg52.h>
#include<float.h>

void initial(void ) // 定义式说明
{ SCON=0x50;
  TMOD=0x20;
  TH1=221;
  TR1=1;
  TI=1; }

main()
{                     //  void initial(void );//原型说明

 P2=2;
 initial();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