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侃单片机论坛 内带64KROM的单片机还可以扩展外部ROM吗?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内带64KROM的单片机还可以扩展外部ROM吗?

楼主(2008-05-09):
如题,EA用来选择用不用外部ROM,当为低电平的时候只用外部ROM,当它外高电平的时候用内部ROM,而且当地址高于内部ROM最高地址时自动访问外部ROM。
那么如果内部ROM已经是64K了,那么按道理,单片机要么只用内部ROM,要么只用外部ROM。是这样吗?那64kROM不够用怎么扩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EA与外部RAM存取无关,对吗?

楼主:
可以通过控制EA位来选择内部或外部吗?

网友A:
51能用到“64kROM不够用”,那你真有本事

想办法把常量表格用XRAM寻址吧

楼主:
学习研究。你可以就我的疑惑解答吗?

网友B:
可以吧,可以搞个开关控制EA的高低电平

网友C:
没有什么意义吧

网友D:
同意小x

可以这样:将表格和数据存放在串行EEPROM或串行FLASH中,初始化时将数据读出放到外部XRAM中。

XRAM扩展比代码CODE扩展容易百倍。

网友E:
有这样的扩展东西,upsd

不过你想再用内部的是不行了,都用外面的吧
可以有好多块64k的

网友F:
可以

可以外扩ROM,
根据单片机而异,我碰到过可以外扩128K的,256K的,如世纪民生的CS6209

网友G:
当然可以啊

如果你的片外ROM大多用于存放数表一类数据的话,可以按RAM的连接方法,用 MOVX 来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