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ROM“表格等信息”到底是什么?

楼主(2008-05-11):
我们都知道,51单片机的片内ROM可以存储烧录进去的程序,
但是看书上说,还可以存储表格得信息。
我不知道这个“表格等信息”到底是什么东西?

忘前辈能够给小弟解惑,在此先谢了!

网友A:
re

比如最简单的7段显示的7个值做一个表格DB  ************
通过查表就可以显示拉,汇编指令MOVC
C51是 定义CODE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