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串口通讯

楼主(2008-05-13):
  大家好!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C51串口通讯,7个数据位和8个数据位在程序上有什么区别啊?
  我看的怎么都是8个数据位的啊,如有参考文件不胜感激!

网友A:
串口

你问的问题叫人看不太懂,你把你的问题说清楚一点,一般串口通信是用方式2或者方式3,第8位用来区别地址和数据。

网友B:
设置一下寄存器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问题是:一般的51单片机通讯在方式1时的数据位为8位,可是在有些地方我看到有的是7个数据位或者6个数据位.在方式2,3时为9个数据位有2个停止位,而数据位也可以为7或6.我不明白这和8个数据位有什么不同?
  并且我做过实验,8个数据位和7或6个数据位在上位机发送数据的时候有区别,接收数据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