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家中电脑只能上qq,

楼主(2008-05-13):
奇怪,共享上网,几台机只有一台可以,其他的就只能上qq

网友A:
告诉你,其中的一台机器中毒了,发包把路由器堵住了

这是比较有可能的;

网友A:
你把机器一台一台关上(禁止使用网络),找出来那一台中

网友B:
DNS

设错拉

网友C:
很有可能是dns,,,

楼主:
路由器自动捕获的dns,有时候单独一台也不行

还没摸清规律,周末搞了一天没搞定,装了好几遍系统,都不行,

网友A:
换个路由器试试看!

网友D:
你先用modem单独把各台机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