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接20位地址线的GBK字库芯片

楼主(2008-05-14):
51接20位地址线和16位宽度数据线的GBK字库芯片,这样做行吗:
用P1.7控制573的LE, 先用P0送出A17-A20,然后用P17锁存,
再用MOV A, @DPTR 访问字库,这样做对不对,请高人指教

另外,如果数据线要接成16位数据访问的方式,该怎么接
谢谢

网友A:
不行

总线操作和IO操作不能混用。

你的地址标号要改为A0开始。

网友B:
使用P1作为高4位的地址

楼主:
恕小菜鲁顿

恕小菜鲁顿,不知总线操作与IO操作混用为何不行.

按我的理解,先 MOV P0, #A17toA20,
然后LE1置高,把#A17toA20被送到地址线上A17: A20,
然后LE1置低,此时锁存#A17toA20,
然后         MOV DPL, #A1toA8
             MOV DPH, #A9toA16
             MOV A @DPTR;
这样做错在那里,地址线的高4位已经由LE1锁存了,之后在P0上
出现任何数据应该不会影响他们,

我这样错在那里,谢谢!

另外:按HQ_Y的方法,不还是IO与总线操作混用吗

网友B:
怎么会?

读取eprom是按照RAM来读取的,只不过分成了16个块而已;

   block0 equ #0
   block1 equ #1
   block2 equ #2
...
   block15 equ #15

...

read1byte:
   mov p1,#block0; 先选定某一块
   movx a,@dptr
...

直接就把16个512K中的某一个字节的低8位数据读到了ACC;

楼主:
我同意hq_y的方法可以,问题是

我同意hq_y的方法可以,问题是我的那个方法和您的没什么不同啊,
为什么老农伯伯说不行呢?
         MOV P0, #A17toA20,
         MOV DPL, #A1toA8
         MOV DPH, #A9toA16
         MOVX A @DPTR;

网友B:
这个程序在你的硬件电路上无法实现这一点啊,呵呵

哦大体上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先锁存高4位的地址数据;
然后再读取rom中的数据;

这样的做法可能可以把,但是不是标准的做法;

楼主:
谢谢hy_q的热心帮助

谢谢hy_q的热心帮助,我是想省几个IO,不知道这样行不,
盼望老农来解释下。

网友C:
最近发觉hq_y良心太好了!!!

网友A:
P0的端口操作不能和外部XRAM访问混用,一定牢记。

你可以用扩展IO的方式,用总线扩展出高位地址。

网友C:
通常是这样~~~也有例外~~~

网友A:
hotpower是不是有要采用特别的技巧了?

最好不要教坏别人,特别刚入门不久的。这时候他们需要的是技术培养。

网友A:
技巧的使用,通常带着难言的病痛。

网友C:
哈哈~~~最近农忙,不散播流毒了~~~

楼主:
hotpower大叔,能否告诉俺

hotpower大叔,能否告诉俺
 为什么“P0的端口操作不能和外部XRAM访问混用,一定牢记”
我想知道问题的根源所在,我是觉得经过LE1锁存后P0上出现
的数据不会再影响到高位地址,到底是为什么。

大家都说不能这样那样,为什么不能这样那样呢没一个人说?

谢谢。

网友D:
对于硬件来说,技巧的应用往往可以带来成本的大大降低

网友C:
楼主的问题例外~~~确实不要动P2~P0口

网友C:
不过楼主要是用CPLD问题肯定就简单了,线路也简洁的多

楼主:
谁能说说为甚么不能混用

谁能说说为甚么IO和XRAM访问不能混用,大家都在说题外话
我认为既然锁存了,是没问题的,
        MOV P0, #A17toA20,
         MOV DPL, #A1toA8
         MOV DPH, #A9toA16
         MOVX A @DPTR;

那位老大指点下,那怕拿板砖拍我两下使我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