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据掉电**设计,不用EEPROM

楼主(2008-05-15):
我要做一个计数器,用51单片机,要求能掉电记忆,因为计数是时刻变化的,因此不能用24Cxx,因为它有速度限制和次数限制,不可能时刻往里写,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请指教

网友A:
掉电保护的RAM,比如ds1302,虽然是时钟,但是里面也有ram

还有就是铁电

网友:
去买一个计数器来看看就是了

几十块钱一个,我记得是用的24C02,但应该程序有特殊处理的,那东西能用好几年

网友B:
不需即时记录,只是掉电时才记录数据

加个掉电检测电路,有什么不可以的?

楼主:
是不是这样的

用一个掉电监测电路,监测到掉电时,将计数值保存到24C02,重新上电,只需从24C02中取即可。

网友C:
自己给自己挖坑……

网友D:
一般的EEPROM可以写100万次

在关机时保存数据,平均每天使用100次,可以使用1万年...

网友E:
还可以采用轮询记录

一般不会把整个芯片同时写满,可以采用分期分批记录在不同的地址,这样能提高寿命好多

网友F:
4楼说的是

网友G:
RAM+电池就不会丢了。

用铁电的也可以,还省了电池。

网友H:
7楼怎么算的

网友:
那东西太便宜,不可能用铁电,就是24C02

网友I(2010-08-11):
8楼是专家. 能不能详细表述一下.

网友J:
并口的28cxx

网友K:
加一个掉电检测,4楼说得对,很多应用都是这样的。

7楼算错了: {在关机时保存数据,平均每天使用100次,可以使用1万年... } 是1万天。:L
我用不到3小时就将24C02写死了:https://bbs.21ic.com/icview-188904-1-1.html :victory:

网友L:
前面保留一段做指针(也就一个计数器,多少位自己看着办),用于指示上次数据存储的分区;后面做分区,用于存储你的掉电数据。然后第一个1,000,000次写到第一分区(最好不要写到1,000,000),此时指针为0,标识有效数据在第一分区,第1,000,001 - 2,000,000次数据存储在第二分区,此时指针为1,表示有效数据在第二分区。好了,这样就多了一倍了。不够?在加多几个分区,直到够为止。

如果你怕数据不安全,还可以加多几份备份。反正你那个计数器也占不了多少空间。

PS:掉电数据还得包含掉电次数统计信息,不然你无法直到什么时候分区寿命差不多用完。

网友M:
各位兄弟的回答真是文不对题!

如果你的计数器,变化的变频小于50HZ(即每20MS数值变化一次,一秒钟,数值变化50次,数字以这个速度变化的话,人眼基本就看不清数值了,只看到数字在不停的跳)的话,我想EEPROM的写入速度不是问题。至少可以精确的记录到断电瞬间的前20ms甚至更少的时间 数据。这个我想应该不会影响你的应用。(即计数器的误差小于1)

网友N:
大家说的这么热闹,有一点可没说到:那就是在掉电时你没个大的电解电容保持一定的时间让芯片继续工作保持数据?!

网友O:
串口,存在计算机硬盘里: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