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m 芯片资料(备查)

楼主(2008-05-15):
MAXIM/DALLAS 中文数据资料

DS12CR887, DS12R885, DS12R887 RTC,带有恒压涓流充电器
DS1870 LDMOS RF功放偏置控制器
DS1921L-F5X Thermochron iButton
DS1923 温度/湿度记录仪iButton,具有8kB数据记录存储器
DS1982, DS1982-F3, DS1982-F5 1k位只添加iButton®
DS1990A 序列号iButton
DS1990R, DS1990R-F3, DS1990R-F5 序列号iButton
DS1991 多密钥iButton
DS2129 LVD SCSI 27线调节器
DS2401 硅序列号
DS2406 双通道、可编址开关与1k位存储器
DS2408 1-Wire、8通道、可编址开关
DS2411 硅序列号,带有VCC输入
DS2413 1-Wire双通道、可编址开关
DS2430A 256位1-Wire EEPROM
DS2431 1024位、1-Wire EEPROM
DS2480B 串行、1-Wire线驱动器,带有负荷检测
DS2482-100 单通道1-Wire主控制器
DS2482-100 勘误表PDF: 2482-100A2
DS2482-800, DS2482S-800 八通道1-Wire主控制器
DS2482-800 勘误表PDF: 2482-800A2
DS2502 1k位只添加存储器
DS2505 16k位只添加存储器
DS28E04-100 4096位、可寻址、1-Wire EEPROM,带有PIO
DS3170DK DS3/E3单芯片收发器开发板
DS3231, DS3231S 高精度、I2C集成RTC/TCXO/晶振
DS33Z44 四路以太网映射器
DS3902 双路、非易失、可变电阻器,带有用户EEPROM
DS3906 三路、非易失、小步长调节可变电阻与存储器
DS3984 4路冷阴极荧光灯控制器
DS4302 2线、5位DAC,提供三路数字输出
DS80C400-KIT DS80C400评估套件
DS80C410, DS80C411 具有以太网和CAN接口的网络微控制器
DS80C410 勘误表PDF: 80C410A1
DS89C430, DS89C440, DS89C450 超高速闪存微控制器
DS89C430 勘误表PDF: 89C430A2
DS89C440 勘误表PDF: 89C440A2
DS89C450 勘误表PDF: 89C450A2
DS89C430 勘误表PDF: 89C430A3
DS89C440 勘误表PDF: 89C440A3
DS89C450 勘误表PDF: 89C450A3
DS89C430 勘误表PDF: 89C430A5
DS89C440 勘误表PDF: 89C440A5
DS89C450 勘误表PDF: 89C450A5
DS9090K 1-Wire器件评估板, B版
DS9097U-009, DS9097U-E25, DS9097U-S09 通用1-Wire COM端口适配器
DS9490, DS9490B, DS9490R USB至1-Wire/iButton适配器
MAX1034, MAX1035 8/4通道、±VREF多量程输入、串行14位ADC
MAX1072, MAX1075 1.8Msps、单电源、低功耗、真差分、10位ADC
MAX1076, MAX1078 1.8Msps、单电源供电、低功耗、真差分、10位ADC,内置电压基准
MAX1146, MAX1147, MAX1148, MAX1149 多通道、真差分、串行、14位ADC
MAX1149EVKIT MAX1149评估板/评估系统
MAX1220, MAX1257, MAX1258 12位、多通道ADC/DAC,带有FIFO、温度传感器和GPIO端口
MAX1224, MAX1225 1.5Msps、单电源、低功耗、真差分、12位ADC
MAX1258EVKIT MAX1057, MAX1058, MAX1257, MAX1258评估板/评估系统
MAX1274, MAX1275 1.8Msps、单电源、低功耗、真差分、12位ADC
MAX13000E, MAX13001E, MAX13002E, MAX13003E, MAX13004E, MAX13005E 超低电压电平转换器
MAX1302, MAX1303 8/4通道、±VREF多量程输入、串行16位ADC
MAX1304, MAX1305, MAX1306, MAX1308, MAX1309, MAX1310, MAX1312, MAX1313, MAX1314 8/4/2通道、12位、同时采样ADC,提供±10V、±5V或0至+5V模拟输入范围
MAX13050, MAX13052, MAX13053, MAX13054 工业标准高速CAN收发器,具有±80V故障保护
MAX13080E, MAX13081E, MAX13082E, MAX13083E, MAX13084E, MAX13085E, MAX13086E, MAX13087E, MAX13088E, MAX13089E +5.0V、±15kV ESD保护、失效保护、热插拔、RS-485/RS-422收发器
MAX13101E, MAX13102E, MAX13103E, MAX13108E 16通道、带有缓冲的CMOS逻辑电平转换器
MAX1334, MAX1335 4.5Msps/4Msps、5V/3V、双通道、真差分10位ADC
MAX1336, MAX1337 6.5Msps/5.5Msps、5V/3V、双通道、真差分8位ADC
MAX13481E, MAX13482E, MAX13483E ±15kV ESD保护USB收发器, 外部/内部上拉电阻
MAX1350, MAX1351, MAX1352, MAX1353, MAX1354, MAX1355, MAX1356, MAX1357 双路、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和驱动放大器
MAX1450 低成本、1%精确度信号调理器,用于压阻式传感器
MAX1452 低成本、精密的传感器信号调理器
MAX1487, MAX481, MAX483, MAX485, MAX487, MAX488, MAX489, MAX490, MAX491 低功耗、限摆率、RS-485/RS-422收发器
MAX1492, MAX1494 3位半和4位半、单片ADC,带有LCD驱动器
MAX1494EVKIT MAX1493, MAX1494, MAX1495评估板/评估系统
MAX1497, MAX1499 3位半和4位半、单片ADC,带有LED驱动器和µC接口
MAX1499EVKIT MAX1499评估板/评估系统
MAX15000, MAX15001 电流模式PWM控制器, 可调节开关频率
MAX1515 低电压、内置开关、降压/DDR调节器
MAX1518B TFT-LCD DC-DC转换器, 带有运算放大器
MAX1533, MAX1537 高效率、5路输出、主电源控制器,用于笔记本电脑
MAX1533EVKIT MAX1533评估板
MAX1540A, MAX1541 双路降压型控制器,带有电感饱和保护、动态输出和线性稳压器
MAX1540EVKIT MAX1540评估板
MAX1551, MAX1555 SOT23、双输入、USB/AC适配器、单节Li+电池充电器
MAX1553, MAX1554 高效率、40V、升压变换器,用于2至10个白光LED驱动
MAX1556, MAX1557 16µA IQ、1.2A PWM降压型DC-DC转换器
MAX1556EVKIT MAX1556EVKIT评估板
MAX1558, MAX1558H 双路、3mm x 3mm、1.2A/可编程电流USB开关,带有自动复位功能
MAX1586A, MAX1586B, MAX1586C, MAX1587A, MAX1587C 高效率、低IQ、 带有动态内核的PMIC,用于PDA和智能电话
MAX16801A/B, MAX16802A/B 离线式、DC-DC PWM控制器, 用于高亮度LED驱动器
MAX1858A, MAX1875A, MAX1876A 双路180°异相工作的降压控制器,具有排序/预偏置启动和POR
MAX1870A 升/降压Li+电池充电器
MAX1870AEVKIT MAX1870A评估板
MAX1874 双路输入、USB/AC适配器、1节Li+充电器,带OVP与温度调节
MAX1954A 低成本、电流模式PWM降压控制器,带有折返式限流
MAX1954AEVKIT MAX1954A评估板
MAX19700 7.5Msps、超低功耗模拟前端
MAX19700EVKIT MAX19700评估板/评估系统
MAX19705 10位、7.5Msps、超低功耗模拟前端
MAX19706 10位、22Msps、超低功耗模拟前端
MAX19707 10位、45Msps、超低功耗模拟前端
MAX19708 10位、11Msps、超低功耗模拟前端
MAX2041 高线性度、1700MHz至3000MHz上变频/下变频混频器,带有LO缓冲器/开关
MAX2043 1700MHz至3000MHz高线性度、低LO泄漏、基站Rx/Tx混频器
MAX220, MAX222, MAX223, MAX225, MAX230, MAX231, MAX232, MAX232A, MAX233, MAX233A, MAX234, MAX235, MAX236, MAX237, MAX238, MAX239, MAX240, MAX241, MAX242, MAX243, MAX244, MAX245, MAX246, MAX247, MAX248, MAX249 +5V供电、多通道RS-232驱动器/接收器
MAX2335 450MHz CDMA/OFDM LNA/混频器
MAX2370 完备的、450MHz正交发送器
MAX2370EVKIT MAX2370评估板
MAX2980 电力线通信模拟前端收发器
MAX2986 集成电力线数字收发器
MAX3013 +1.2V至+3.6V、0.1µA、100Mbps、8路电平转换器
MAX3205E, MAX3207E, MAX3208E 双路、四路、六路高速差分ESD保护IC
MAX3301E, MAX3302E USB On-the-Go收发器与电荷泵
MAX3344E, MAX3345E ±15kV ESD保护、USB收发器,UCSP封装,带有USB检测
MAX3394E, MAX3395E, MAX3396E ±15kV ESD保护、大电流驱动、双/四/八通道电平转换器, 带有加速电路
MAX3535E, MXL1535E +3V至+5V、提供2500VRMS隔离的RS-485/RS-422收发器,带有±15kV ESD保护
MAX3570, MAX3571, MAX3573 HI-IF单芯片宽带调谐器
MAX3643EVKIT MAX3643评估板
MAX3645 +2.97V至+5.5V、125Mbps至200Mbps限幅放大器,带有信号丢失检测器
MAX3645EVKIT MAX3645评估板
MAX3654 47MHz至870MHz模拟CATV互阻放大器
MAX3654EVKIT MAX3654评估板
MAX3657 155Mbps低噪声互阻放大器
MAX3658 622Mbps、低噪声、高增益互阻前置放大器
MAX3735, MAX3735A 2.7Gbps、低功耗、SFP激光驱动器
MAX3737 多速率激光驱动器,带有消光比控制
MAX3737EVKIT MAX3737评估板
MAX3738 155Mbps至2.7Gbps SFF/SFP激光驱动器,带有消光比控制
MAX3744, MAX3745 2.7Gbps SFP互阻放大器,带有RSSI
MAX3744EVKIT, MAX3745EVKIT MAX3744, MAX3745评估板
MAX3748, MAX3748A, MAX3748B 紧凑的、155Mbps至4.25Gbps限幅放大器
MAX3785 6.25Gbps、1.8V PC板均衡器
MAX3787EVKIT MAX3787评估板
MAX3793 1Gbps至4.25Gbps多速率互阻放大器,具有光电流监视器
MAX3793EVKIT MAX3793评估板
MAX3805 10.7Gbps自适应接收均衡器
MAX3805EVKIT MAX3805评估板
MAX3840 +3.3V、2.7Gbps双路2 x 2交叉点开关
MAX3841 12.5Gbps CML 2 x 2交叉点开关
MAX3967 270Mbps SFP LED驱动器
MAX3969 200Mbps SFP限幅放大器
MAX3969EVKIT MAX3969评估板
MAX3982 SFP铜缆预加重驱动器
MAX3983 四路铜缆信号调理器
MAX3983EVKIT MAX3983评估板
MAX3983SMAEVKIT MAX3983 SMA连接器评估板
MAX4079 完备的音频/视频后端方案
MAX4079EVKIT MAX4079评估板
MAX4210, MAX4211 高端功率、电流监视器
MAX4210EEVKIT MAX4210E、MAX4210A/B/C/D/F评估板
MAX4211EEVKIT MAX4211A/B/C/D/E/F评估板
MAX4397 用于双SCART连接器的音频/视频开关
MAX4397EVKIT MAX4397评估系统/评估板
MAX4411EVKIT MAX4411评估板
MAX4729, MAX4730 低电压、3.5、SPDT、CMOS模拟开关
MAX4754, MAX4755, MAX4756 0.5、四路SPDT开关,UCSP/QFN封装
MAX4758, MAX4759 四路DPDT音频/数据开关,UCSP/QFN封装
MAX4760, MAX4761 宽带、四路DPDT开关
MAX4766 0.075A至1.5A、可编程限流开关
MAX4772, MAX4773 200mA/500mA可选的限流开关
MAX4795, MAX4796, MAX4797, MAX4798 450mA/500mA限流开关
MAX4826, MAX4827, MAX4828, MAX4829, MAX4830, MAX4831 50mA/100mA限流开关, 带有空载标记, µDFN封装
MAX4832, MAX4833 100mA LDO,带有限流开关
MAX4834, MAX4835 250mA LDO,带有限流开关
MAX4836, MAX4837 500mA LDO,带有限流开关
MAX4838A, MAX4840A, MAX4842A 过压保护控制器,带有状态指示FLAG
MAX4850, MAX4850H, MAX4852, MAX4852H 双路SPDT模拟开关,可处理超摆幅信号
MAX4851, MAX4851H, MAX4853, MAX4853H 3.5/7四路SPST模拟开关,可处理超摆幅信号
MAX4854 7四路SPST模拟开关,可处理超摆幅信号
MAX4854H, MAX4854HL 四路SPST、宽带、信号线保护开关
MAX4855 0.75、双路SPDT音频开关,具有集成比较器
MAX4864L, MAX4865L, MAX4866L, MAX4867, MAX4865, MAX4866 过压保护控制器,具有反向保护功能
MAX4880 过压保护控制器, 内置断路开关
MAX4881, MAX4882, MAX4883, MAX4884 过压保护控制器, 内部限流, TDFN封装
MAX4901, MAX4902, MAX4903, MAX4904, MAX4905 低RON、双路SPST/单路SPDT、无杂音切换开关, 可处理负电压
MAX4906, MAX4906F, MAX4907, MAX4907F 高速/全速USB 2.0开关
MAX5033 500mA、76V、高效率、MAXPower降压型DC-DC变换器
MAX5042, MAX5043 双路开关电源IC,集成了功率MOSFET和热插拔控制器
MAX5058, MAX5059 可并联的副边同步整流驱动器和反馈发生器控制IC
MAX5058EVKIT MAX5051, MAX5058评估板
MAX5062, MAX5062A, MAX5063, MAX5063A, MAX5064, MAX5064A, MAX5064B 125V/2A、高速、半桥MOSFET驱动器
MAX5065, MAX5067 双相、+0.6V至+3.3V输出可并联、平均电流模式控制器
MAX5070, MAX5071 高性能、单端、电流模式PWM控制器
MAX5072 2.2MHz、双输出、降压或升压型转换器,带有POR和电源失效输出
MAX5072EVKIT MAX5072评估板
MAX5074 内置MOSFET的电源IC,用于隔离型IEEE 802.3af PD和电信电源
MAX5078 4A、20ns、MOSFET驱动器
MAX5084, MAX5085 65V、200mA、低静态电流线性稳压器, TDFN封装
MAX5088, MAX5089 2.2MHz、2A降压型转换器, 内置高边开关
MAX5094A, MAX5094B, MAX5094C, MAX5094D, MAX5095A, MAX5095B, MAX5095C 高性能、单端、电流模式PWM控制器
MAX5128 128抽头、非易失、线性变化数字电位器, 采用2mm x 2mm µDFN封装
MAX5417, MAX5417L, MAX5417M, MAX5417N, MAX5417P, MAX5418, MAX5419 256抽头、非易失、 I2C接口、数字电位器
MAX5417LEVKIT MAX5417_, MAX5418_, MAX5419_评估板/评估系统
MAX5477, MAX5478, MAX5479 双路、256抽头、非易失、I2C接口、数字电位器
MAX5478EVKIT MAX5477/MAX5478/MAX5479评估板/评估系统
MAX5490 100k精密匹配的电阻分压器,SOT23封装
MAX5527, MAX5528, MAX5529 64抽头、一次性编程、线性调节数字电位器
MAX5820 双路、8位、低功耗、2线、串行电压输出DAC
MAX5865 超低功耗、高动态性能、40Msps模拟前端
MAX5920 -48V热插拔控制器,外置Rsense
MAX5921, MAX5939 -48V热插拔控制器,外置Rsense、提供较高的栅极下拉电流
MAX5932 正电源、高压、热插拔控制器
MAX5932EVKIT MAX5932评估板
MAX5936, MAX5937 -48V热插拔控制器,可避免VIN阶跃故障,无需RSENSE
MAX5940A, MAX5940B IEEE 802.3af PD接口控制器,用于以太网供电
MAX5940BEVKIT MAX5940B, MAX5940D评估板
MAX5941A, MAX5941B 符合IEEE 802.3af标准的以太网供电接口/PWM控制器,适用于用电设备
MAX5945 四路网络电源控制器,用于网络供电
MAX5945EVKIT, MAX5945EVSYS MAX5945评估板/评估系统
MAX5953A, MAX5953B, MAX5953C, MAX5953D IEEE 802.3af PD接口和PWM控制器,集成功率MOSFET
MAX6640 2通道温度监视器,提供双路、自动PWM风扇速度控制器
MAX6640EVKIT MAX6640评估系统/评估板
MAX6641 兼容于SMBus的温度监视器,带有自动PWM风扇速度控制器
MAX6643, MAX6644, MAX6645 自动PWM风扇速度控制器,带有过温报警输出
MAX6678 2通道温度监视器,提供双路、自动PWM风扇速度控制器和5个GPIO
MAX6695, MAX6696 双路远端/本地温度传感器,带有SMBus串行接口
MAX6877EVKIT MAX6877评估板
MAX6950, MAX6951 串行接口、+2.7V至+5.5V、5位或8位LED显示驱动器
MAX6966, MAX6967 10端口、恒流LED驱动器和输入/输出扩展器,带有PWM亮度控制
MAX6968 8端口、5.5V恒流LED驱动器
MAX6969 16端口、5.5V恒流LED驱动器
MAX6970 8端口、36V恒流LED驱动器
MAX6977 8端口、5.5V恒流LED驱动器,带有LED故障检测
MAX6978 8端口、5.5V恒流LED驱动器,带有LED故障检测和看门狗
MAX6980 8端口、36V恒流LED驱动器, 带有LED故障检测和看门狗
MAX6981 8端口、36V恒流LED驱动器, 带有LED故障检测
MAX7030 低成本、315MHz、345MHz和433.92MHz ASK收发器, 带有N分频PLL
MAX7032 低成本、基于晶振的可编程ASK/FSK收发器, 带有N分频PLL
MAX7317 10端口、SPI接口输入/输出扩展器,带有过压和热插入保护
MAX7319 I2C端口扩展器,具有8路输入,可屏蔽瞬态检测
MAX7320 I2C端口扩展器, 带有八个推挽式输出
MAX7321 I2C端口扩展器,具有8个漏极开路I/O口
MAX7328, MAX7329 I2C端口扩展器, 带有八个I/O口
MAX7347, MAX7348, MAX7349 2线接口、低EMI键盘开关和发声控制器
MAX7349EVKIT MAX7349评估板/仿真: MAX7347/MAX7348
MAX7375 3引脚硅振荡器
MAX7381 3引脚硅振荡器
MAX7389, MAX7390 微控制器时钟发生器, 带有看门狗
MAX7391 快速切换时钟发生器, 带有电源失效检测
MAX7445 4通道视频重建滤波器
MAX7450, MAX7451, MAX7452 视频信号调理器,带有AGC和后肩钳位
MAX7452EVKIT MAX7452评估板
MAX7462, MAX7463 单通道视频重建滤波器和缓冲器
MAX8505 3A、1MHz、1%精确度、内置开关的降压型调节器,带有电源就绪指示
MAX8524, MAX8525 2至8相VRM 10/9.1 PWM控制器,提供精密的电流分配和快速电压定位
MAX8525EVKIT MAX8523, MAX8525评估板
MAX8533 更小、更可靠的12V、Infiniband兼容热插拔控制器
MAX8533EVKIT MAX8533评估板
MAX8545, MAX8546, MAX8548 低成本、宽输入范围、降压控制器,带有折返式限流
MAX8550, MAX8551 集成DDR电源方案,适用于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及图形卡
MAX8550EVKIT MAX8550, MAX8550A, MAX8551评估板
MAX8552 高速、宽输入范围、单相MOSFET驱动器
MAX8553, MAX8554 4.5V至28V输入、同步PWM降压控制器,适合DDR端接和负载点应用
MAX8563, MAX8564 ±1%、超低输出电压、双路或三路线性n-FET控制器
MAX8564EVKIT MAX8563, MAX8564评估板
MAX8566 高效、10A、PWM降压调节器, 内置开关
MAX8570, MAX8571, MAX8572, MAX8573, MAX8574, MAX8575 高效LCD升压电路,可True Shutdown
MAX8571EVKIT MAX8570, MAX8571, MAX8572, MAX8573, MAX8574, MAX8575评估板
MAX8576, MAX8577, MAX8578, MAX8579 3V至28V输入、低成本、迟滞同步降压控制器
MAX8594, MAX8594A 5路输出PMIC,提供DC-DC核电源,用于低成本PDA
MAX8594EVKIT MAX8594评估板
MAX8632 集成DDR电源方案,适用于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和图形卡
MAX8632EVKIT MAX8632评估板
MAX8702, MAX8703 双相MOSFET驱动器,带有温度传感器
MAX8707 多相、固定频率控制器,用于AMD Hammer CPU核电源
MAX8716, MAX8717, MAX8757 交叉工作、高效、双电源控制器,用于笔记本电脑
MAX8716EVKIT MAX8716评估板
MAX8717EVKIT MAX8717评估板
MAX8718, MAX8719 高压、低功耗线性稳压器,用于笔记本电脑
MAX8725EVKIT MAX8725评估板
MAX8727 TFT-LCD升压型、DC-DC变换器
MAX8727EVKIT MAX8727评估板
MAX8729 固定频率、半桥CCFL逆变控制器
MAX8729EVKIT MAX8729评估板
MAX8732A, MAX8733A, MAX8734A 高效率、四路输出、主电源控制器,用于笔记本电脑
MAX8737 双路、低电压线性稳压器, 外置MOSFET
MAX8737EVKIT MAX8737评估板
MAX8738 EEPROM可编程TFT VCOM校准器, 带有I2C接口
MAX8740 TFT-LCD升压型、DC-DC变换器
MAX8743 双路、高效率、降压型控制器,关断状态下提供高阻
MAX8751 固定频率、全桥、CCFL逆变控制器
MAX8751EVKIT MAX8751评估板
MAX8752 TFT-LCD升压型、DC-DC变换器
MAX8758 具有开关控制和运算放大器的升压调节器, 用于TFT LCD
MAX8758EVKIT MAX8758评估板
MAX8759 低成本SMBus CCFL背光控制器
MAX8760 双相、Quick-PWM控制器,用于AMD Mobile Turion 64 CPU核电源
MAX8764 高速、降压型控制器,带有精确的限流控制,用于笔记本电脑
MAX9223, MAX9224 22位、低功耗、5MHz至10MHz串行器与解串器芯片组
MAX9225, MAX9226 10位、低功耗、10MHz至20MHz串行器与解串器芯片组
MAX9483, MAX9484 双输出、多模CD-RW/DVD激光二极管驱动器
MAX9485 可编程音频时钟发生器
MAX9485EVKIT MAX9485评估板
MAX9486 8kHz参考时钟合成器,提供35.328MHz倍频输出
MAX9486EVKIT MAX9486评估板
MAX9489 多路输出网络时钟发生器
MAX9500, MAX9501 三通道HDTV滤波器
MAX9500EVKIT MAX9500评估板
MAX9501EVKIT MAX9501评估板
MAX9502 2.5V视频放大器, 带有重建滤波器
MAX9504A, MAX9504B 3V/5V、6dB视频放大器, 可提供大电流输出
MAX9701 1.3W、无需滤波、立体声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MAX9701EVKIT MAX9701评估板
MAX9702 1.8W、无需滤波、立体声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和DirectDrive立体声耳机放大器
MAX9702EVSYS/EVKIT MAX9702/MAX9702B评估系统/评估板
MAX9703, MAX9704 10W立体声/15W单声道、无需滤波的扩展频谱D类放大器
MAX9705 2.3W、超低EMI、无需滤波、D类音频放大器
MAX9705BEVKIT MAX9705B评估板
MAX9710EVKIT MAX9710评估板
MAX9712 500mW、低EMI、无需滤波、D类音频放大器
MAX9713, MAX9714 6W、无需滤波、扩频单声道/立体声D类放大器
MAX9714EVKIT MAX9704, MAX9714评估板
MAX9715 2.8W、低EMI、立体声、无需滤波、D类音频放大器
MAX9715EVKIT MAX9715评估板
MAX9716, MAX9717 低成本、单声道、1.4W BTL音频功率放大器
MAX9716EVKIT MAX9716评估板
MAX9718, MAX9719 低成本、单声道/立体声、1.4W差分音频功率放大器
MAX9718AEVKIT MAX9718A评估板
MAX9719AEVKIT MAX9719A/B/C/D评估板
MAX9721 1V、固定增益、DirectDrive、立体声耳机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9721EVKIT MAX9721评估板
MAX9722A, MAX9722B 5V、差分输入、DirectDrive、130mW立体声耳机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9722AEVKIT MAX9722A, MAX9722B评估板
MAX9723 立体声DirectDrive耳机放大器, 具有BassMax、音量控制和I2C接口
MAX9725 1V、低功率、DirectDrive、立体声耳机放大器,带有关断
MAX9728AEVKIT MAX9728A/MAX9728B评估板
MAX9750, MAX9751, MAX9755 2.6W立体声音频功放和DirectDrive耳机放大器
MAX9759 3.2W、高效、低EMI、无需滤波、D类音频放大器
MAX9759EVKIT MAX9759评估板
MAX9770, MAX9772 1.2W、低EMI、无需虑波、单声道D类放大器,带有立体声DirectDrive耳机放大器
MAX9787 2.2W立体声音频功率放大器, 提供模拟音量控制
MAX9850 立体声音频DAC,带有DirectDrive耳机放大器
MAX9890 音频咔嗒声-怦然声抑制器
MAX9951, MAX9952 双路引脚参数测量单元
MAX9960 双闪存引脚电子测量/高压开关矩阵
MAX9961, MAX9962 双通道、低功耗、500Mbps ATE驱动器/比较器,带有2mA负载
MAX9967 双通道、低功耗、500Mbps ATE驱动器/比较器,带有35mA负载
MAX9986A SiGe高线性度、815MHz至1000MHz下变频混频器, 带有LO缓冲器/开关
MAXQ2000 低功耗LCD微控制器
MAXQ2000 勘误表PDF: MAXQ2000A2
MAXQ2000-KIT MAXQ2000评估板
MAXQ3120-KIT MAXQ3120评估板
MXL1543B +5V、多协议、3Tx/3Rx、软件可选的时钟/数据收发器

网友A:
MAXIM代理商?

做不做零售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