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图中单片机是如何对负电压进行AD转换的?

楼主(2008-05-16):
我有一封电磁炉原理图(见附件),里面用康铜丝RK1检测到一个微弱的负电压,通过R2,VR1后送到单片机第17脚,再通过电容C13送到单片机的第16脚(该单片机可能是中颖SH69P42,第16脚可能是AD转换的VREF脚,而第17脚可能是普通IO口),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该单片机如何才能对微弱的负电压进行AD转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116756971.pdf

网友A:
不知道MCU内部引脚功能就不要分析了

也是这个MCU内部带比较器、OP等模拟电路

网友B:
那里有负电压?

楼主:
如果带比较器、OP等就可以实现吗?

网友C:
估计和万用表的AD一样。

网友D:
既然单片机都知道,看一下器件手册不就知道了。

网友E:
是啊, 没见到负压在哪里

电阻如果能够标上参数, 更好分析一点

楼主:
请问万用表检测负电压的原理是什么?

我也是从网上下载的,不知道参数,从整流桥负端那里出来的是一个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