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记得还有个测火*的东西,不知道什么原理,

楼主(2008-05-17):
如何准确的探测到废墟中还存活着的民众, 以及其大致方位, 是开展高效救助的最前提条件.

生命探测仪是根据什么原理来进行检测, 请大家探讨

楼主:
从网上搜到的部分资料

生命探测仪的原理,那也极其简单,因为只要是生命,身体之中就会有着许多特别的生命信息,这些生命信息会通过各种能量方式表现在身体外部,比如声波、超声波、电波、光波以及一些地球人目前还没有掌握的特殊波如大脑在进行活动时所产生的一些特殊波等,这些波的频率不同,自然就会发出完全不同的能量,这种生命探测仪正是通过探测这些不同的波而判断出现在屏幕上的不同生命形式。

楼主:
红外探测仪器

红外探测仪器,只要是活动的生命体都会发出热能。仪器上就会呈现出热能所发出的大致轮廓来。就能确定是不是还有人存活

楼主:
从网上搜到的部分资料

生命侦测仪

生命侦测仪是美国超视安全系统公司于2005年新近推出的一种安全救生系统。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大卫席思(David Cist)创造性地将雷达超宽频技术(UWB)应用于安全救生领域,从而为该领域带来一项革命性的新技术。基于这种新技术的安全救生系统----生命侦测仪,成功地解决了多项困扰传统安全救生系统的问题,使搜救工作比以往更迅速,更精确,也更安全,是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生命探测系统。该系统的天线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指定的火星探测器两种候选雷达天线之一,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探地雷达天线,能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非常微弱的运动。该产品已获得美国专利。超视安全系统公司近日内在中美日三国同步推出这个系统。

生命侦测仪的组成

超视安全系统公司的生命侦测仪移动探测系统是一个由以下主要部件组成的传感器:

一个发送超宽频信号的发送器
一个侦测接收返回信号的接收器
一台用于读入接收器的信号并进行算法处理的电脑

传感器包含了可编程的固件。传感器产生的信号通过无线传输传送给掌上电脑(PDA控制器)进行显示。传感器和控制器有各自相互独立的电源。
生命侦测仪的工作原理

生命侦测仪实际上是一个呼吸和运动探测器。雷达信号发送器连续发射电磁信号,对一定空间进行扫描.,接收器不断接收反射信号并对返回信号进行算法处理。如果被探测者保持静止,返回信号是相同的。如果目标在动,则信号有差异。通过对不同时间段接受的信号进行比较等算法处理,就可以判断目标是否在动。

生命侦测仪是通过测试被探测者的呼吸运动或者移动来工作的。由于呼吸的频率较低,一般每秒1到2次,就可以把呼吸运动和其他较高频率的运动区分开来。测移动的原理也大致是这样。超视安全系统公司的天线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指定的两种火星探测器地质雷达天线之一,能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非常微弱的运动,加上功能强大的算法处理,是安全救生部门最好的帮手。

生命侦测仪有别于传统安全救生系统技术优势

超视安全系统公司的生命侦测仪旨在解决当前市场上现存救生系统的根本缺点。当前的救生系统除了无法穿透障碍物侦测移动外,大部分的系统,例如摄像系统,侦测的范围非常有限并且只有在移动的遇险者进入摄像机镜头或传感器的视野后才能报警。基于音频的侦测系统大大受限于距离,障碍物,残垣以及遇险者是否还强壮和清醒到能够发出声音。

超视安全系统公司的生命侦测仪可以在30秒内侦测出一定范围内遇险者的移动和呼吸,可以穿透障碍物(例如钢筋混凝土砖墙,柏油层,泥石流和雪崩造成的积雪)进行侦测,不受声音和背景噪音的影响。超视安全系统公司的传感器可以发出包含目标指定信息的信号,从而使侦测活动更快,更精确,也使得参与救难的急救者,安全人员和军事人员自身更加安全。

网友A:
谢谢转载,生命最重要的活动是呼吸

“没气了”,人就是没生命了。探测人体的呼吸应该是最为有效和可靠的。

网友B:
这样的讨论比较好!

比发牢骚,说胡话的强百倍!
有型号么?

网友C:
这玩意很复杂的吧

倒塌现场有很多钢筋水泥覆盖在被埋者的身上,信号不容易穿透。

现场有很多施救人员,他们身上的生命体征比被埋者更为明显,仪器怎么对

这些人的生命体征信号的干扰进行排除?

楼主:
人的生命体征是多方面的

正如古道所说, 呼吸是一个基本表现, 从电子或单片机的角度, 我们如何去检测到呢?

倒塌的现场是非常复杂的, 探测仪不仅要穿透建筑物的钢筋水泥, 还有各种家具设备, 还要滤除其他生物(例如老鼠, 宠物...)所产生的干扰信号....

网友D:


网友E:
补几条

也是网上看的

目前所知的生命探测仪按原理结构可分为:雷达波探测器、视频探测器、音频探测器等,分别对比如下:

  一、音频探测器:

  1.声波音频探测器

  通过获取在空气中传播的微弱声波并放大信号来探测目标

  2.震动波音频探测器

  通过震动探头拾取并放大地面传来的震动波来探测目标

  两者的共同特点就是:价格较低,比较简单易用

  局限性:现场需要有一定的孔洞和裂隙才能伸入探测设备;或只适用于浅表层、大空间的探测;在下雨或有消防用水的情况下会受到一定的环境干扰

  二、视频探测器

  利用可见光或非可见光,通过CCD传感器摄像转送到显示屏成像。

  有视频形象化,直观简单、易用、价廉

  一般在使用中需要线缆传输音频信号,或缝隙孔洞。

  三、雷达波生命探测仪

  由雷达天线定向集中地发射电磁波,该电磁波能穿透混凝土墙壁、碎石瓦砾等,与人体接触后反射并产生变化。由于这种变化受人的身体活动、呼吸甚至心跳活动的影响,反射后变化了的电磁波被接收器接收,经过过滤背景干扰,某些特有的波谱经计算机软件分析处理,在显示屏显示。

  具有易携带、移动快、无需与物体接触的特点,无需由孔洞、裂隙等进入,可在被各种物质隔离覆盖的情况下探测到被困者。

  雷达电磁波无法穿透实心金属屏蔽墙而探测到墙后面的被困人员

  生命探测雷达主要由一台无线探测发射器和一个掌上电脑构成。
  无线探测发射器首先发射雷达波,雷达波可穿透普通的建筑墙体和碎石等材料,到达最远6米的被测目标。目标物的移动或呼吸心跳等使雷达波产生一定的改变,并把变化后的雷达波通过天线发送回掌上电脑上。经过电脑内专业软件的数据处理,得出相应的波形图及信号显示,从而判断被测范围内是否有幸存人员
  。
  在操作该探测雷达时,要确保掌上电脑与无线探测发射器之间的距离在1.5-15米范围内,并保证在距探测器天线6.1米的范围内没有其他可疑的移动。该设备通常能够在3分钟之内在有效空间范围内完成搜寻,并进一步定位被困人员。

网友F:
超宽带有这种功效?

头回听说

网友G:
靠,不懂,听讲……

网友H:
国内有人能做吗?

网友A:
昨天在电视上看到来自台湾的救援队在用这种仪器探测生命

好象就是如前面所述的用雷达波来实现的

网友D:
感觉不如用狗,猫之类去找.

网友I:
4楼的正解

我有个朋友,今年春节前就帮忙从外国进口这种仪器给公安消防用,所用的原理就是无线电检测人体的呼吸,可以直接探测地下深度为13米。

网友D:
瓜瓜专家也迷糊了

网友J:
有意思。。

值得置顶讨论...
很有意义的事情。。

网友K:
大概是多普勒雷达探测心跳呼吸一类的轻微位移吧